请问PIC AD采集值就是电压值吗

楼主(2014-07-02):
Gfilter= (unsigned int)(ADC1BUF0&0x0FFF);

请问下Gfilter这个值读出来的就是电压值吗,还是有转换公式?如果是电压值,单位是MV还是?参考电压3.3V,单片机是dsPIC33FJ128GP706A。

看了数据手册,在网上也查了半天,实在不明白,希望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A:
就是一个线性对应关系,0对应0V,0xFFF(如果AD是12位的话)对应3.3V
画个坐标,画条直线就出来了。如果算不出来就好好复习下初中数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线性对应关系,0对应0V,0xFFF(如果AD是12位的话)对应3.3V
画个坐标,画条直线就出来了。如果算 ...

明白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