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01程序

楼主(2014-07-02):
后面还有很多24l01的程序会陆续传上来。

网友:
mark正需要啊

楼主:
后面还有更多。。。

楼主:
SPI协议举例
SPI是一个环形总线结构,由ss(cs)、sck、sdi、sdo构成,其时序其实很简单,主要是在sck的控制下,两个双向移位寄存器进行数据交换。
假设下面的8位寄存器装的是待发送的数据10101010,上升沿发送、下降沿接收、高位先发送。
那么第一个上升沿来的时候 数据将会是sdo=1;寄存器中的10101010左移一位,后面补入送来的一位未知数x,成了0101010x。下降沿到来的时候,sdi上的电平将锁存到寄存器中去,那么这时寄存器=0101010sdi,这样在 8个时钟脉冲以后,两个寄存器的内容互相交换一次。这样就完成里一个spi时序。

也就是主控制器单片机的写入数据控制SPI器件的输出SDO的输出。

楼主:
#define T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如果发送的字节长度是20个字节
数组定义的时候,unsigned char TxBuf[19]={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  只能初始化19个,定义20个会报错。

楼主:
----查询程序代码
串口控制通信速率,到达100ms的发送速率是,通信很快就挂了。

楼主:
http://yapinghappy.blog.163.com/ ... 041201041712956298/   调试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
nRF24L01 can operate on frequencies from 2.400GHz to 2.525GHz. The resolution of the RF channel frequency setting is 1MHz.The RF channel frequency is set by the RF_CH register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formula: F0= 2400 + RF_CH [MHz]

网友(2014-09-10):
嘿嘿,顶一下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