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fibus问题,VPC3芯片不能识别退出DATA-EXCH state

楼主(2014-07-02):
大家好,我现在用VPC3芯片进行Profibus通信,问题是当我将装置的通信接口从Profibus总线上断开之后,VPC3芯片不能够判断出芯片通信已经断开,而是仍然以为处在DataExchange 状态,请问有其他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吧?

bit 5,4 DP_State 1..0: State of the DP State Machine
00 = WAIT-PRM state
01 = WAIT-CFG state
10 = DATA-EXCH state
11 = Not possible

网友A:
请问VPC3这个芯片好买吗?

楼主:
哦,我的是其他同事买的,渠道什么的的不是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VPC3这个芯片好买吗?

哦,我的是其他同事买的,渠道什么的的不是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VPC3这个芯片好买吗?

你们也做Profibus从站的吗?

网友B:
是从站吧?需要你的mcu通知芯片更换运行状态吧。其实VPC3只是协议转换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从站吧?需要你的mcu通知芯片更换运行状态吧。其实VPC3只是协议转换的工具。 ...

兄台 的最后一句真是醍醐灌顶~  O(∩_∩)O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台 的最后一句真是醍醐灌顶~  O(∩_∩)O谢谢~

真的假的啊?做成功了别忘了来这里显摆显摆,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啊?做成功了别忘了来这里显摆显摆,呵呵呵。

其实 VPC3 自己也可以判断某几个状态的~

网友B:
是这样的。期待你的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期待你的成功。

好的  我自己也同样期待~
O(∩_∩)O谢谢

网友C(2014-09-29):
应该不会,会有显示退出 数据交换 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会有显示退出 数据交换 状态的

但是我确实遇到过拔掉通信电缆之后,仍然处在 Data_Exchange 状态。

网友:
开源一下呀

网友:
Profibus  DP从站谁能做成实时系统的驱动就好啦,呵呵

网友(2015-06-09):
我想是,应该是超时没设置好吧?

网友(2020-02-28):
这帖子都几年了,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也是用的VPC3+C,频繁拔插通讯端子就会出现这种现象,通讯掉线从芯片里面读出来的状态机仍然是数据交换状态。
同样的电路和程序,换SPC3就没问题。看来这问题不只我一个人遇到,VPC3+C这芯片有BUG,之前问官方技术也没问出啥,说看看门狗时间设对了没。
折腾了很久无果只能用定时检测是否有数据交换中断,如果没有就认为主站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