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 胎压检测传感器MPXx85,86xxD datasheet

楼主(2014-07-02):
最近在做胎压检测的传感器的调研,发现目前主流的只有‘英飞凌的sp370系列’。
但是sp370的资料太少,连官网都没有找到太多资料,开发工具也找不到,据说也是非常规要2W以上,到货周期也要4周以上,实现是受不了折磨。
所以将目光转向了freescale的MPXY8300和MPXx85,86xxD,貌似MPXx86xxD系列的一片要60rmb,太黑了,不知道坛里有没有用过此芯片的兄弟,
该芯片的性能到底怎么样?价位是否那么的离谱?有哪家公司的产品使用过?
欢迎讨论!

网友A(2014-09-29):
Freescale的这么贵?有更多资料么?谢谢。
BTW,SP370只要20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scale的这么贵?有更多资料么?谢谢。
BTW,SP370只要20多的。

官网有一些,新片子建议不要用,不知道会碰到什么问题,资料又不多

网友:
难怪现在胎压检测仪比较贵,芯片就贵起来

网友B:
成本高,资料不全,关注胎压监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高,资料不全,关注胎压监测。

目前胎压检测芯片 都被几个大厂垄断,价格居高不下,公布出来的资料又很少,一个开发工具就把你挡在门外,更别说想得到原厂FAE的支持,想做胎压的要慎重,小心踏上一条不归路。

网友(2014-11-16):
太贵了,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去申请

网友:
我做过SP37的开发,可以定制开发板或是整个方案。

开发板,除了没有原厂的在线调试功能,其他都有,不过可以通过串口打印的方式调试。

网友(2015-04-24):
MPX系列是前摩托罗拉公司的气压传感器型号,
05年找香港供应商买过几个,¥40抑或¥80/ 个,不记得了

网友:
飞思卡尔新出了个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