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ADC不能使用2.5V参考电压,请指教

楼主(2014-07-02):
程序如下,请指教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12864bc.c"
#include"LCD12864.c"
#include"LCD12864.h"
#define   Num_of_Results   8
uint p=0;
float mm=0.0;
static unsigned 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void ADC12setup(void)
{
  P6SEL |= 0x01;    // Enable A/D channel A0
  ADC12CTL0 &=~ENC;
  ADC12CTL0 = ADC12ON+SHT0_2+MSC;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ADC12CTL1 |= SHP+CONSEQ_2;                 // Use sampling timer, set mode
  ADC12CTL0 |= REFON;                   //内部参考电压打开
  ADC12CTL0 |= REF2_5V;                 //选用内部参考电压为2.5V
  ADC12CTL0 |= ADC12SC;
  ADC12CTL0 |= ENC;                             // Start conversion
  ADC12MCTL1 |= SREF_1+INCH_0+EOS;      //R+=2.5V R-=VSS,A0输入,结束位
  ADC12IE = BIT0;  // 中断允许
  ADC12CTL0 |= ADC12SC;
  ADC12CTL0 |= ENC;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Init_CLK();
  InitLcd12864();
  ADC12setup();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Enable interrupts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 = 0;

  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index++;
  if(index>7)
  {

    p=(results[0]+results[1]+results[2]+results[3]+results[4]+results[5]+results[6]+results[7])/8;
    index=0;
  }

  mm=2.5*p/4096;
  LCD_write_float(1, 1, p);

    LCD_write_float(2, 1, mm);
  //  LCD_write_float(3, 1, temp);
  //  LCD_write_float(4, 1, Results[0]);
// _BIC_SR_IRQ(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楼主:
请达人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
ADC12MCTL1 |= SREF_1+INCH_0+EOS;      ADC12MCTL1不是ADC12MCTL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12MCTL1 |= SREF_1+INCH_0+EOS;      ADC12MCTL1不是ADC12MCTL0吗

感谢了,我弄了一天没有 找到问题。谢谢。

老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