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QT5官方的串口类,发现丢数据很严重!求破!

楼主(2014-07-02):
学QT中,做个串口,先用官方的例子试了下,接受UBOOT发来的数据:
结果很差·和secureCRT 完全不能比·求推荐个QT串口实现的好方法!

网友A:
使用第三方的qextserialport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第三方的qextserialport库

还没过试过,但发现2个类的读写函数基本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第三方的qextserialport库吧。
qtcn  上有。
LZ 好像 在   qtcn  也发帖了。 谈论 Qt,  qtcn 更靠谱 ...

是的,发帖了,额,现在好像发现不是丢数据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是好的,有的时候不行,比较了下,感觉也许是波特率设置不够精确,导致时间长了乱码的出现·

网友B:
我也用的Qt5的串口,没发现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的Qt5的串口,没发现有啥问题。

我发的是UBOOT的数据过来,115200 估计量比较大把·导致出了问题。
咨询下,readall()读缓冲区的时候,如果有新的数据来,底层是怎么处理的?在建立个新的缓冲区,读完数据后,在销毁旧的,读新的?如果这样,就不会丢数据了·如果只是一个缓冲区的话,那读的时候,不就堵塞了写吗·导致丢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发的是UBOOT的数据过来,115200 估计量比较大把·导致出了问题。
咨询下,readall()读缓冲区的时候,如 ...

应该不会是115200的问题,我一直都用的115200啊,没发现有啥问题。你readall的时候,缓冲区有多少自己就给你读回来了,驱动里面串口的缓冲区应该是一个环形缓冲区,这个是不会删除的,会是循环的,只要有空闲的缓冲区数据就读入,缓冲区满应该会有流控,如果你设置有流控的话。没有流控数据会被覆盖,但PC端的响应速度应该是很快的,不至于到缓冲区数据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是115200的问题,我一直都用的115200啊,没发现有啥问题。你readall的时候,缓冲区有多少自己就 ...

恩,我想了下,缓冲区应该是不会丢数据的,那估计是波特率设置时间长了,有偏移·

网友C:
原来大家都在用qt5啊,试了下,程序可以直接下载到android手机运行,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大家都在用qt5啊,试了下,程序可以直接下载到android手机运行,感觉不错。 ...

什么程序呀,还没有试过安卓的·不知道咋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程序呀,还没有试过安卓的·不知道咋样的·

目前qt5.3 支持android 里面有很多例程,都可以下载到手机里面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qt5.3 支持android 里面有很多例程,都可以下载到手机里面运行。

那的装QT5.3 for 安卓版本吧?没有装呢,传几个拉风的上来吧?

网友(2014-08-18):
qt5的串口类就是来自qextserialport

网友:
QSerialPort 在子线程里发送数据单次只能发送1K
波特率高115200
我在Qt5.2下用的。

网友:
用5.3自带的类,目前串口接收有问题,极少时候接收的是正确的……

网友:
如果是事件触发方式接收,最好自己做一个环形缓冲,另外在开一个线程处理数据

网友(2015-11-08):
引用 网友A:
使用第三方的qextserialport库

qt5 就是集成的 qextseriaport

网友:
用QtSerialPort表示115200正常.Linux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