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读写NAND FLASH的问题

楼主(2014-07-02):
最近在做一个设计,用到FPGA来读写micron 的nand flash 。
然后从网上下载了一个VHDL写的控制器,名称叫《FPGA实现的NandFlash控制器(带ECC)文档+源代码》,如附件所示。
它的RTL如图所示。
但使用过程中,有几个地方不明白:
1、CLK2X和clkDIVx3不知道做什么用。
2、说明文档中貌似INT用来当状态位用,但代码却写死为0。
3、在使用过程中,按照文档的描述试着RESET FLASH,查看原文代码:
        -- Reset Nand state
        when STresetNAND =>
                internal_nandDATA <= x"FF";
                outputVEC1 <= "10010";
                outputVEC2 <= "11010";
                nandDATA_fsm <= '1';
                enableTOGGLE <= '1';
                if (doneTOGGLE = '1') then
                        Nstate <= STwaitforRB0;
                else
                        Nstate <= STresetNAND;
                end if;
然后发现doneTOGGLE 不稳定,有时候能够为1,有时候一直不为1,不知道为什么。

有哪位仁兄用过这个控制器吗?恳请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FPGA暂时搞不定,改用STM32了。
等回头学多一点东西了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

网友A(2014-08-06):
你好,我不知道你想用这个NandFlash存储什么,但是我想问一下,你的功能里面必须要加入ECC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不知道你想用这个NandFlash存储什么,但是我想问一下,你的功能里面必须要加入ECC功能吗 ...

不一定需要,你有相关的代码或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一定需要,你有相关的代码或资料吗?

我是之前写过NandFlash的操作,因为功能的原因,我只是通过FPGA操作NandFlash进行数据写入和数据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之前写过NandFlash的操作,因为功能的原因,我只是通过FPGA操作NandFlash进行数据写入和数据读出。 ...

能发份代码给我参考吗?非常感谢!larryximuy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