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PGA的一个时钟输入管脚 可以驱动 两个 PLL吧?

楼主(2014-07-03):
请教 FPGA的一个时钟输入管脚 可以驱动 两个 PLL吧?

网友:
我印象里面好像最多可以驱动5个。

网友A:
必须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可以

可以个头,你用源同步试试,保证你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请教楼上,所定义的 源同步 是什么意思 ?
一个输入时钟 接到 两个pll上,然后将 个输入时钟 当作同源时钟吗 ?

网友:
不可以的

楼主:
哦,哪位能 有权威资料 ?
可以还是不可以呢 ?如果不要求 源同步

网友:
那个时钟输入引脚是不是接晶振,是的话肯定可以驱动内部的2个pll

网友:
你设计一个这样的工程,编译一下就知道可不可以了!

网友:
以cyclone3为例,我记得手册上说可以的喔,不过延迟会大些。哎,看手册吧

网友:
编译过不了,要提示错误,暂时没得到解决办法而且,相邻的时钟输入到不同的pll也是不允许的

网友(2018-11-04):
肯定啊!!!!!!!不然哪有那么多输入!!!!11

网友:
同一个时钟驱动两个锁相环是实现什么需求呢?是一个锁相环的输出时钟信号数目不够吗?可以通过锁相环级联来做啊

网友:
肯定可以啊 !!!

网友:
你想驱动多少个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