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 真的可以用10年这么久?

楼主(2014-07-03):
今天在pconline看到  10年质保业界良心 三星新旗舰1T SSD首测

旗舰强势降临 三星850PRO 1TB重磅首测

这个SSD, 真的可以有10年啊,太NB了吧, 很心动,

用的是MLC闪存,只有几千次,整体写完几千次就该挂了吧,

经常的读写, 比如, 虚拟内存  写程序经常编译文件, 经常的处理图像缓存, 不是很放心,

楼主:
补个地址,
http://diy.pconline.com.cn/501/5018839.html

网友:
10年质保?给服务器配置一个写坏了找三星呗,反正三星一两年死不了

网友A:
1tb,按3000次,你得写入3pb才有可能写坏。。。基础容量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tb,按3000次,你得写入3pb才有可能写坏。。。基础容量大啊。

没明白,啥意思

网友B:
理論數據,宣傳利器.

网友C:
说的是SLC工艺的闪存吧?

网友:
我JD买的32g  tf卡都10年质保,都不知道10年后tf卡还存不存在

网友:
我一直在想SSD如何做数据恢复。flash芯片坏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論數據,宣傳利器.

http://techreport.com/review/265 ... e-way-to-a-petabyte

The SSD Endurance Experiment: Casualties on the way to a petabyte

网友:
intel 240g 也敢保固5年

1t保固10年還在我的理解內

容量越大貌似較長壽~

网友:
4楼正解,基础容量大 +1

网友:
MLC有坏块管理,容量会越来越小。只要控制部分保证10年不坏。10年质保只是商家的促销手段,你真的能保证你的发票能够保存10年?

网友D:
  1TB,每天用迅雷下载1TB,1000G啊大哥,可以保证下载10年

网友:
也可以这样理解,过几年1TB固态也就几百块钱,随便换

网友:
     有人做过测试,我不太记得是什么网站的了,他用自己写的一个软件不停的擦写ssd一天24小时不停的写数据擦除,这都用了1年才把ssd报销:实际也没报销,只是写不进了,读还是没问题,所以说正常使用10年是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10年保修。。
10年后1TB多少钱,不修了直接换1个

网友:
质保又不是保证产品不坏,只是保证帮你修或者换良品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是SLC工艺的闪存吧?

容量越大,写坏的基数越大。1TB基数,就算TLC,也能写1PB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1TB,每天用迅雷下载1TB,1000G啊大哥,可以保证下载10年

一天下1T要百兆网满速24小时不停下啊

网友:
一般人哪有那么多数据下啊,经常看片儿的还是用机械硬盘好了。

网友:
放心买吧,没实用价值会有这么多大厂吆喝这个?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怀疑ssd的寿命。

就像总有人怀疑飞机的安全性(事实上,即使一旦故障,飞机极易造成伤亡,但飞机仍比火车安全得多)

搞技术的,不相信技术吗?

网友:
SSD不是坏,是容量会一直减少,要看写入次数。。。

网友:
比喻不错,就跟坐火车和坐飞机一样。

网友:
128GB容量你每天写入50GB数据量需要16年才能把闪存的理论寿命写到期。

网友:
10年时间,不是写坏的,而是数据保持时间是10年。
也就是说,你写入一段数据,SSD放那10年,数据是可以再读出来的。
时间再长,闪存浮栅中的电荷会慢慢跑光,数据也就没了。

网友:
这里有测试:
固态硬盘可靠性测试:写入22TB数据之后……

固态硬盘耐用性试验:200TB重压下的坏块

固态硬盘连续写入300TB:Intel 335也“坏了”

固态硬盘连写500TB:个个都是“猪坚强”

固态硬盘连写600TB:这都弄不死你们

固态硬盘连续写入1000TB:终于弄死三个!

楼主:
这样看来,   26楼  losingrose   说的对,

SSD不是坏,是容量会一直减少,要看写入次数。。。

坏的就被主控out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