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315M低功耗的芯片

楼主(2014-07-03):
要接受芯片,不要模块。最好待机功耗在100uA以下。
体积越小越好。
价格要低最好1快以下,用量很大,月用量10W片以上。质量要妥妥的!
收发距离最大要求5米。

楼主:
做芯片贸易的,或者有朋友做也可以推荐下。论坛留下联系方式,我联系你。

网友:
ateml的应该可以,你可以联系一下百特

网友:
自己用三极管搭超再生方式可以做到1.5RMB吧。功耗200uA. IC就不知道能否达到这样价格了。

网友A:
"收发距离最大要求5米。"---- 双向通讯? 还是单单Rx接收?

网友B:
楼主是做门铃的?

网友C:
比较好奇单片机怎么解码?我之前做过一个就是功耗不达标,模块出来的波形很杂,单片机不能睡觉。整机功耗达到 700uA,电池供电不能接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发距离最大要求5米。"---- 双向通讯? 还是单单Rx接收?

单向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做门铃的?

不是门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好奇单片机怎么解码?我之前做过一个就是功耗不达标,模块出来的波形很杂,单片机不能睡觉。整机功耗达 ...

软件解码网上很多例子,其实就是读电平长短。比较简单,
你700uA还不错了。
我用470R这个接受芯片全功率工作功耗是3mA。
单片机睡眠有3种方式:1.单片机自身主要工作在睡眠模式。芯片全功率。单片机每隔一段时间自动唤醒一次,来解码一次。
                                 2.接受IC比较高级,自身有休眠模式,在休眠模式的时候,可以读头信号。一段读到头信号。给出一个中断信号来触发单片机唤醒。这样最好了,应该功耗可以做到很低很低。
                                 3.单片机还是定时唤醒,并且接受芯片也同步定时唤醒。这样功耗470R也可以做到300uA左右。

楼主:
目前我用SYN470R 采用上面说的第三种方式。功耗300uA。但是问题是我的项目是一个发射主机 4个接受丛机。如果接受丛机都采用这种模式。会出现不是很同步的问题。比较头痛。
所以希望能找到第二种方式的 接受IC。
这块做得比较多的 兄弟,出来指导下。

楼主:
网上查资料,胎压监测,可以做到系统待机功耗0.5uA,感觉非常牛逼。虽然他的发射周期非常长。但是0.5uA真是有些牛逼。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也找不到相关芯片

网友D:
发射间隔的时间长,功耗就低了,我觉得用现在的芯片,发射接收一段时间以后同步唤醒,交换一次数据,功耗就降下来了,
我们现在用芯片集成了32位mcu和2.4g的rf就是这样做的没事就关闭,约定一个时间一起受罚,不过价格好像要3块钱了,
比你要求的高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射间隔的时间长,功耗就低了,我觉得用现在的芯片,发射接收一段时间以后同步唤醒,交换一次数据,功耗就降下 ...

这样的确是可以把功耗做低,但是我这个项目对实时性要求很高。实际做出来测试。总是发现4个丛机不能完全同一时刻接受到发射信号。
所以这点很头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解码网上很多例子,其实就是读电平长短。比较简单,
你700uA还不错了。
我用470R这个接受芯片全功率 ...

第二种方法比较靠谱
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做到这点,比如说接受到的信号功率达到一定数值,则产生一个中断。

另外,第三种,同时关闭模块和CPU睡眠的办法值得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种方法比较靠谱
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做到这点,比如说接受到的信号功率达到一定数 ...

方法2是最好,但是找不到支持这样做的接受IC呢。
方法3实现起来比较容易。但是我这个项目最接受信号的 实时性 要求很高。每个丛机一接收到信号一个LED就开始闪烁。奶奶的,客户偏执的要求。4个丛机闪烁必须一致。
头痛得要死。

网友A:
那么近的距离用2.4G 可以不? 或者其他频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近的距离用2.4G 可以不? 或者其他频段的?

可以啊。2.4G,功耗可以做到更低,成本比315M还便宜?
2.4G没有了解呢,一直认为他是高大上项目

网友:
跳频是怎么做的?
似乎里面有个时间同步的功能,
是否可以学跳频,在开始的时候同步一下,然后,大家一起计数,到约定时间收/发?
看您的实时性要求到哪种程度?

网友:
我认为rf不太可能休眠了还能接收头信号。cc1101好像是休眠后定时唤醒然后判断有无头信号,没有又继续睡觉

网友E:
无线鼠标一节电池用大半年是怎么做的?

楼主:
求射频老手出来指点迷津。实时性跟功耗如何共存!!

网友(2014-10-05):
直接找供应商!之前做一款灯饰遥控但是用廉价的阻容降压做的,电压不稳遥控的效果一直不好,也可能是模块的功耗大导致电压不稳,十米左右就出现了丢码现象,还是带天线的,后来业务急了找了个供应商,拿了几个模块来试,最后选了其中一个模块,超小体积,没用天线轻松15米。功耗非常低10uA以下。价格没留意好像是2rmb左右吧,如果量大应该可以把价格搞下去的。

网友:
淘宝搜搜看看吧,不少模块在卖。

网友(2014-12-11):
引用 网友E:
无线鼠标一节电池用大半年是怎么做的?

蓝牙4.0,功耗最低的蓝牙芯片方案可以用数年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吧。超再生低功耗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