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LED供电电压采用市电整流滤波可靠性怎么样?

楼主(2014-07-03):
本想恒压给LED供电的,但老板为了省成本,走捷径,非要直接市电整流滤波这样搞,还要求可靠性。

我的电路是20个或40个一串,每个LED功率为3W,20个总计需电压60V,40个的话总计需电压120V,按照BUCK电路特点,输入2倍电压即可,

20个LED输入电压为120V,40LED个输入电压240V就可以了,但是市电220V整流滤波后的电压肯定都是220多伏以上,而且电压不稳,

要是把场效应管的VDS提高到1000V,续流二极管的VRRM也提高到1000V,电路输入交流端加上开关电源的前端电路如安规等,

不知道可靠不?

而且电路中还有3.3V单片机的地跟220V的整流地共起的;

要求在零下40度工作,这电解电容好像在零下40度里面液体都凝结了吧。

大家交流交流。谢谢!

网友A:
这电路 不调光 是可以的

网友B:
LED 最好是恒流驱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 最好是恒流驱动吧

这本来就是恒流驱动啊

网友C:
HV9910成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 不调光 是可以的

这个电路的PWM要跟单片机的PWM连接的,只有三种脉宽,在一段时间只有一种PWM.

楼主:
引用 网友C:
HV9910成本多少?

这玩意便宜,成本几块钱

楼主:
遇到头疼问题,顶一下。

网友D:
电容可以用固态的嘛,不过好像低温容量也降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可以用固态的嘛,不过好像低温容量也降得厉害,

是不是大家一般还是用电解电容,只是把容量取得足够大哦,比如在低温100UF才能达到要求,除以减少的系数,常温时偏大而已;但不是说电解液在低温零下40度时都凝结了吗

网友E:
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我一亲戚他们公司也有方案的,不晓得比起你的成本还低
http://www.chipown.com.cn/cn/info.asp?id=5

网友:
你做的这个是我们目前功率的3倍。

网友:
另外,这么低温度,只能用无电解的方案才靠谱。

网友F:
除非現金交易,否則得不償失.低成本+高可靠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我一亲戚他们公司也有方案的,不晓得比起你的成本还低
http://www.c ...

我们这个一个驱动带20颗或40颗LED,有的产品多的有好几百颗,少的有几十颗,损掉了恒压源,不知道这种直接交流220V整流可靠性怎么样?而且低温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非現金交易,否則得不償失.低成本+高可靠性=呵呵.

你觉得哪个地方或环节不太可靠?

楼主:
这几天查了些资料,看了采用这种方式可能功率因数比较低,输出的滤波电容越大,功率因数越低,电容的寿命也不长,

而且驱动MOS管在PWM调解中,谐波会回馈到电网中去污染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