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一款MCU (已解决)

楼主(2014-07-03):
资源要求:
1、适合5V系统,不需要ARM
2、最好80 I/O,(可以接受60 I/O左右)
3、3 个UART ,再有一路CAN最好。
4、16通道 10-bit A/D
谢谢啦!!!!

网友:
STM8L,不过没有CAN接口

网友:
重复发帖,小心被封ID

网友:
STM8S 或者PSOC

网友:
你的要求,ARM的性价比高,其他的都不满足,不上不下  难推荐啊

网友:
PIC18F95J94

nanoWatt XLP technology
Deep sleep current is 60 nA typical
WDT : 650 nA @ 2V typical
RTCC: 650 nA @ 32 Khz, 2V typical
Vbat allows lowest power consumption on back up battery
Multiple, Switchable Clock Modes for Optimum Performance and Power Management
USB 2.0 full speed compliant with on chip transceiver
480 segments of LCD display.
60 X 8 commons
Drives LCD panel in Sleep mode
Internal charge pump for LCD
64Mhz and upto 16 MIPS performance
Four 16 bit timers/counters
Seven Capture/Compare/PWM (CCP)
Three Enhanced Capture/Compare/PWM (ECCP)
Two Master Synchronous Serial Port (MSSP) feature SPI and I2C
Four UART with IrDA
10/12 bit ADC with 24 channel resolution
Three Rail-to-Rail Enhanced Analog Comparators
Charge Time Measurement Unit (CTMU) for touch and measurements
Operating voltage 2.0V – 3.6V

网友A:
楼上的不符合要求:适合5V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不符合要求:适合5V系统?

为什么不符合?仅仅没有CAN而已

网友:
奇怪了 明明筛选的是5V MCU

网友:
最合适的stm32F103VCT6 ,3.3V,5个串口,带can,80个gpio

稍合适的STM8S208MB,5v的,2个串口,带can,68个io。

楼主:
PIC18F95J94 价位如何?是想在Freescale中选一款的,MC9S08PT60RM的UART够用,可惜I/O太少;MC9S08DZ128I/O合适,可是UART不够。

网友B:
AVR~~系列的???

网友:
能用M0的话可以考虑,只是只有71个IO其他都满足
MKE06Z64VLK4
MKE06Z128VLK4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R~~系列的???

AVR的不敢用了,AVR的产品周期是未知数

网友:
还有 ATMEL的 AT32UC3C0128C

网友C:
飞思卡尔的KE06可以看一下。
从该芯片的产品简介KE06PB.pdf 表格4能看到满足你要求的有两款。

网友:
KE06系列,根据需要选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思卡尔的KE06可以看一下。
从该芯片的产品简介KE06PB.pdf 表格4能看到满足你要求的有两款。

71 I/O的在什么价位?我是问的价位。

网友D:
前几楼的厉害,飞思卡尔的坛子 竟然敢推荐 别家的CPU,这真是砸场子来了

网友:
楼主,我也推荐KE系列,目前我们用的是KE02,很爽。
你选一个管脚多的即可、

网友:
为啥会在飞思卡尔的论坛里发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楼的厉害,飞思卡尔的坛子 竟然敢推荐 别家的CPU,这真是砸场子来了 ...

抱歉了,我也觉得有点像,但是我也不知道在哪个坛子里来发这个帖子。对不起了Freescale的朋友!

网友C:
引用 楼主:
71 I/O的在什么价位?我不是问的价位。

请问你这到底是不是要问价位呢?
你可以到飞思卡尔KE06: Kinetis KE06 MCU 的购买/参数页面看到最新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这到底是不是要问价位呢?
你可以到飞思卡尔KE06: Kinetis KE06 MCU 的购买/参数页面看到最新的价 ...

,一字之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AVR的不敢用了,AVR的产品周期是未知数

此话怎么讲?
AVR的开发周期长?为什么?

楼主:
avr的产品,1、贵;2、容易停产;3、公司变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