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我5年的笔记本坏了,有情节舍不得扔,收个旧显卡

楼主(2014-07-03):
陪我5年的笔记本坏了,大二买的,5年了,有情节舍不得扔。开机风扇转下就没动静了,真黑屏,搞技术的不应该就这么放弃,拆了查了好几遍应该是显卡烧坏了,各位有旧的显卡支援一下,价钱好说,淘宝交易。电脑信号 ACER 5530G。显卡是MXM II 接口的,应该别的也可以兼容。原来是ATI Radeon HD 3470显卡。谢谢了。

网友:
我得NW9440也是显卡挂了,可惜啊

网友:
没有,希望有人可以帮到你

网友:
如果是显卡门可以用热风枪吹吹对付用

网友A:
原来是有情节,不知什么情节在硬盘上,我还以为有情结呢

网友:
我有一个用了八年的笔记本,收藏起来了。

网友:
笔记本还是集显可靠。

网友B:
看我以前自己焊笔记本显卡的帖子,你也可以试试啊,独立可拆卸的显卡,不怕搞坏。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184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有情节,不知什么情节在硬盘上,我还以为有情结呢

歪楼高手啊。。。就手一抖打了个错别字。O(∩_∩)O~。不过还真是“情节”“情结”都在上面,“情节”可以把硬盘卸下来接着栩栩如生。“情结”不好办,就找大家来帮忙了。呵呵

网友:
显卡门套包上买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以前自己焊笔记本显卡的帖子,你也可以试试啊,独立可拆卸的显卡,不怕搞坏。
http://www.amobbs.com/t ...

高手啊!!!先只有膜拜了。。。等实在找不到那就死马当活马吧。。。我的是真黑屏,感觉应该不是虚焊啥的这么简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啊!!!先只有膜拜了。。。等实在找不到那就死马当活马吧。。。我的是真黑屏,感觉应该不是虚焊啥的 ...

风扇转几下就没动静,确定是显卡坏了吗?把显卡拆掉开机是什么现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转几下就没动静,确定是显卡坏了吗?把显卡拆掉开机是什么现象呢? ...

拔了开机LED背光灯亮。。。插上就啥反应没有

网友:
所以说笔记本集显好,但是现在总是要配个鸡肋的独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拔了开机LED背光灯亮。。。插上就啥反应没有

感觉像是显卡存在短路呢,开机电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