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12HA64汽车仪表程序解读(已解决)

楼主(2014-07-03):
有一段程是仪表步进电机控制,请解读一下
void T_SPEED_OnInterrupt(void)
{
  /* Write your code here ... */

       //模拟量快速转动,间隔时间TC2
      TC2 -= (word)32000;  //中断时加了32000要减去

      if(MotorSpeedIndex[SPEEDOMETER]<MaxSpeedIndex[SPEEDOMETER])//如果小于最高速度
      {
          if(MotorMoveStatus[SPEEDOMETER]==RAMPUP)   //加速、匀速、空闲
          {
              TC2 += (StepProfile[MotorSpeedIndex[SPEEDOMETER]++])>>1;
          }

            }
            else
            {
          MotorMoveStatus[SPEEDOMETER]=CONST;//均匀速度
                TC2 += (StepProfile[MotorSpeedIndex[SPEEDOMETER]])>>1;  //一倍的频率

            }

        // 以下表没有加减速的处理
            if(MotorMode[POWER] == SEARCH)
            {
                 motor_micro_update(POWER);
            }
            if(MotorMode[TEMP] == SEARCH)
            {
                      motor_micro_update(TEMP);
            }
            if(MotorMode[FUEL] == SEARCH)
            {
                      motor_micro_update(FUEL);
            }

            if(MotorMode[SPEEDOMETER] == SEARCH_ZERO)
            {
                motor_micro_update(SPEEDOMETER);
            }
            //motor_update(SPEEDOMETER);
}

网友:
在什么公司上班?  怎么进去的?

网友:
搞汽车的好像多起来了。
汽车这行业,挺杂的,不知道前景怎么样?

网友:
就是 用一个定时器来控制电机的运行速度,有很多方法的,这样电机能够运行更加平滑一些,但是抖动也会增加!

网友:
如果楼主对步进电机控制感兴趣,建议看一下飞思卡尔官网 电机控制 步进电机的文档页面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