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全新笔记本装WIN7,启动卡住

楼主(2014-07-03):
刚买个笔记本ThinkPad E431  LINUX系统,因为装系统N多遍了,多以选了不带WIN系统的、
拿到手后凭借以往经验直接U盘启动,格式化硬盘,GHOSH安装,视乎非常顺利,然后到启动界面提示“安装程序正在为首次使用计算机做准备”。
然后……,没有然后了,卡死了。

请教论坛网友们到底什么问题有啊,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呀

楼主:
或者哪位网友有类似电脑安装过的,介绍下流程也行,可能是BIOS没设置对,或者硬盘没处理好,系统肯定没有问题,装了好几个电脑那。

网友:
當你玩18禁Galgame,發現CG沒有收集齊時,你應該考慮選擇另一條分支。

网友A:
装系统最好用安装版的,ghost版的隐患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系统最好用安装版的,ghost版的隐患很多。

哥们有下载链接吗,我的是网友提供的纯净版链接下载的,GhostWin7_X64_CJB_V201405.iso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有下载链接吗,我的是网友提供的纯净版链接下载的,GhostWin7_X64_CJB_V201405.iso ...

搜索“MSDN i tell you”或者“msdn我告诉你”

网友B:
是不是在BIOS里硬盘没选择成兼容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在BIOS里硬盘没选择成兼容模式

这个肯定设置了,要不然连硬盘都找不到。

网友:
已经没救了。

楼主:
为什么这样说

网友C:
linux系统的貌似要把所有分区全部干掉再安装

建议楼主使用安装版的
序列号网上买一个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nux系统的貌似要把所有分区全部干掉再安装

建议楼主使用安装版的

删除一个分区就可以了。 楼主应该下原版安装。 估计就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GHOST版是人家的驱动和中断配置,当然有时候会转不过来死掉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网友帮忙,问题已经通过一个网友的提示解决了。

原因是驱动安装的问题,照那位网友的经验提示,在GHOST安装过程中,出现驱动安装就点取消(就是不装驱动),然后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后来的驱动安装比较复杂,先用手机下载个网络驱动能上网,然后在到官网下载驱动安装,奶奶的,浪费时间呀。

PS:1、联想官网下载限速。2、开始图省事下载个联想驱动一键安装,结果还是有叹号。

楼主:
最好再次感谢这位网友,这个问题完全是经验来的,弄不好要晕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