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微四轴软件模拟SPI

楼主(2014-07-03):
一直在微四轴,却没有飞起来过,这次硬件设计上把STM32的硬件SPI通讯接口弄反了,MISO和MOSI反调了,决定用软件模拟SPI通信,修改端口改时序编译后没有错误,可是初始化NFR24L01就是不成功,软件肯定有问题我在一个电路调试好的板子上修改端口后也是初始化不成功,求做过软件模拟SPI的给与指点
203197

网友A:
把线割了,用细铜线或普通导线重新焊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线割了,用细铜线或普通导线重新焊上吧。

那样太难看了,求软件解决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样太难看了,求软件解决方案

你这个已经是大批量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已经是大批量做了?

没有,样板调试中,了解软件模拟SPI请给予指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样板调试中,了解软件模拟SPI请给予指点啊!

样板调试的话别在乎好不好看了,实现功能是第一位的。
有硬件SPI的话,速度和稳定性总会比软件的好一些的。
PS:我没做的软件的SPI模拟。不过我们遇到类似的错误是飞线。。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样板调试中,了解软件模拟SPI请给予指点啊!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2797-1-1.html

这是最新版本的模拟SPI程序:

这是最新版本的模拟I2C程序:

编辑原因:增加模拟I2C程序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