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简单实现50M---500M扫频?

楼主(2014-07-03):
想用压控振荡实现(主要高频DDS太贵了),有没有好的方案和电路推荐。输出精度要求不高 2%以内都可以接受。要求简单,方便,易于生产。最好成本控制在50元以下。
看了一下 SI4133的 IF通道似乎能用。但好像不是很理想。有没有更好的推荐!

网友A:
你已经很接近了,Si-Labs的SI595可以满足,模拟电压控制,10-800M输出频率。

网友:
2%的话,主谐振回路的电感Q值要80以上,估计你想覆盖这么宽的范围是很难的,那些该死的电感们不是什么频率都能有这样的Q值的.正确的方法是做一个3000-3500兆的VCO然后和另一个3000M的点频混频,完成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很接近了,Si-Labs的SI595可以满足,模拟电压控制,10-800M输出频率。

SI595查了相关资料应该属于固定频率输出的,可调范围很小

网友:
LZ可以先买一台扫频信号发生器研究下。
在那个基础之上,适当简化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I595查了相关资料应该属于固定频率输出的,可调范围很小

Sorry,没仔细看。
ADI有集成VCO的PLL
http://www.analog.com/en/rfif-co ... _w/_Integrated_VCOs

楼主:
没人有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