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E02VLC4的NMI禁止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7-03):
之前板子上用的是20MHz的MKE02VLC2,由于板子设计的时候功能需求,NMI管脚有个外部下拉,所以在焊下拉电阻之前,必须先下一次程序,将NMI功能关掉,由于SIM_SOPT寄存器中的NIMIE位是不受复位影响的,所以之后NMI下拉也不影响了。

但是,但是,最近想用40MHz的MKE02VLC4代替原来的VLC2,在测试的时候发现按照之前的方法不能用,只要NMI有外部下拉,不管是否禁止,单片机都不能运行。也就是说MKE02VLC4的NMI禁止功能不完整。我用的具体型号是MKE02Z64VLC4,请FSL的工作人员有时间的话帮我测试一下,看是否跟VLC2不一样呢?

网友:
刚看了一下你之前的问题帖:我的MKE02突然就坏了,求解释求帮助
从手册上看,KE02 20MHz\40MHz 对于NMIE位的描述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A:
撸主,我特地去下了个40M的手册和20M的手册对比,的确2者的描述是一样的 无差别的
我很奇怪的是NMI PIN为何会让单片机不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我特地去下了个40M的手册和20M的手册对比,的确2者的描述是一样的 无差别的
我很奇怪的是NMI PIN为何 ...

我测试了的确是,如果NMI上电之前是下拉的,直接上电单片机是不运行的,而上电之前悬空,上电之后再下拉就没有关系了,我也觉得很诡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的确是,如果NMI上电之前是下拉的,直接上电单片机是不运行的,而上电之前悬空,上电之后再下拉 ...

是不是中断处理程序这块 没整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中断处理程序这块 没整对头

用PE配的,跟之前用VLC2时是一模一样的,NMI禁止,NMI中断没有使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的确是,如果NMI上电之前是下拉的,直接上电单片机是不运行的,而上电之前悬空,上电之后再下拉 ...

从这位的描述来说:从上电复位到芯片执行到你禁止该NMI功能语句前,该引脚都是NMI不可屏蔽中断功能。
任何种类复位后仅可写一次。当NMIE=1时该引脚为NMI功能,这引脚在MCU POR(上电复位)后默认就是NMI功能,其他复位不会影响你对该位的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这位的描述来说:从上电复位到芯片执行到你禁止该NMI功能语句前,该引脚都是NMI不可屏蔽中断功能。
任 ...

问题是我不明白,用VLC2的时候可以,VLC4就不行~~寄存器配置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不明白,用VLC2的时候可以,VLC4就不行~~寄存器配置是一模一样的。 ...

你分别列一下两款型号对应mask set号,我去查查勘误表上有啥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分别列一下两款型号对应mask set号,我去查查勘误表上有啥不一样。

mask set?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sk set?什么意思?

如果你有下载Kinetis系列产品常见问题总结里的附件,文档中K系列8.3问题有提到mask set号是什么。
截了个图你看看,那文档里还包含“8.5 Kinetis 芯片何如选择对应勘误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下载Kinetis系列产品常见问题总结里的附件,文档中K系列8.3问题有提到mask set号是什么。
截了个 ...

我用的芯片上是2N22J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芯片上是2N22J

你两款芯片调试时,不要设置直接跳到main。
看一下NMIE位值分别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我特地去下了个40M的手册和20M的手册对比,的确2者的描述是一样的 无差别的
我很奇怪的是NMI PIN为何 ...

哥们,我记得你之前在一个帖子里说过从代理商那申请样片,我最近想申请一些MKV10系列的样片,但是官网不支持,说是只能从代理商那里拿,我想问一下具体怎么操作的,你是从哪个代理商那里申请的样片?

网友A:
你联系当地的 文晔领科、中电器材、艾睿、大联大 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联系当地的 文晔领科、中电器材、艾睿、大联大 都可以的

给他们发邮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他们发邮件么?

我是直接打的他们网站上的电话,然后他们本地的Sales来联系的我,然后他们到公司来,聊了一下,了解了下项目的情况
顺便就帮我申请样片

楼主(2014-09-03):
这是在刷飞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