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mega128a1u 怎么切换不了时钟呢?

楼主(2014-07-03):
8M晶体,想通过PLL使用16MHz作为系统时钟

我这样写的:
    OSC_XOSCCTRL=OSC_FRQRANGE_2TO9_gc | OSC_XOSCPWR_bm | OSC_XOSCSEL_XTAL_16KCLK_gc;
    OSC_PLLCTRL= (uint8_t)OSC_PLLSRC_XOSC_gc | 0x02; //8M*2=16M
    OSC_CTRL |= OSC_XOSCEN_bm;//en xos
    while (!(OSC_STATUS & OSC_XOSCRDY_bm));
    OSC_CTRL |= OSC_PLLEN_bm;//en pll
    while (!(OSC_STATUS & OSC_PLLRDY_bm));
    CCP = CCP_IOREG_gc;
    CLK_CTRL = CLK_SCLKSEL_PLL_gc;   //switch to PLL as Main Clock

CLK_CTRL未改,仍然是0x00。坛子里有网友提供过例程,也不行,代码如下

void OSC_8M_PLL_SystemsClk(void)
{

        OSC_CTRL &=~OSC_RC32MEN_bm; //Disable RC32M
        //Setting Ext. OSC//XTAL_16KCLK 0.4 - 16 MHz XTAL 16K CLK
        OSC_XOSCCTRL=OSC_FRQRANGE_2TO9_gc | OSC_X32KLPM_bm | OSC_XOSCSEL_XTAL_16KCLK_gc;
        /* Turn on Ext. 8M & 32kHz. */
        OSC_CTRL |=OSC_XOSCEN_bm;
        do {
                /* Wait for the oscillators to stabilize. */
        } while ( ( OSC_STATUS & OSC_XOSCRDY_bm ) == 0);

        OSC_PLLCTRL= (uint8_t)OSC_PLLSRC_XOSC_gc | 0x2; //8M* 4=16M
        OSC_CTRL|=OSC_PLLEN_bm;  //Enable PLL
        CLK_PSCTRL= (uint8_t)CLK_PSADIV_1_gc | CLK_PSBCDIV_1_1_gc;//prescaler configuration
        while((OSC_STATUS & OSC_PLLRDY_bm)==0); //Wait PLL Ready
        CCP = CCP_IOREG_gc;
        CLK_CTRL = CLK_SCLKSEL_PLL_gc;   //Use PLL as Main Clock

}

折腾好一阵,不知为什么。

楼主:
自问自答了
CCP = CCP_IOREG_gc;之后4个指令周期内完成 CLK_CTRL = CLK_SCLKSEL_PLL_gc;

没开优化,写CLK_CTRL的时候估计超过4个指令周期了。
设为-OS优化,这两段程序都没问题。

因此,记着优化设置,或者另写一小段汇编来完成。

网友:
楼主在玩xmega啊?有在使用ASF库么?可以一起研究啊

网友(2014-08-28):
玩XMEGA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哦。 宣传一下,XMEGA经过本人亲自长期测试,可稳定运行在72M频率下, 8M时钟,9倍PLL。呵呵  速度不差STM32。

网友(2014-11-08):
個人用 internal 32 MHz RC oscillator/4  + 8倍PLL 最多只能 64MHZ~ 9倍PLL死當

网友:
64MHZ就常死机了,标称32Mhz还是老老实实用32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