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30 驱动无刷直流电机问题 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4-07-03):
问题是这样的,
我现在用ir2130驱动无刷直流电机  现在三对mos管前两对可以正常导通  第三对总烧坏,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是因为HO3和LO3的不是互补波形而是相同波形,但是我从HIN3和LIN3输入时确实是互补波形的,IR2130不是反相负逻辑控制吗,再检查发现原来HIN3和HO3输出波形一致并不是负逻辑,所以导致上下开关同时导通就烧了,我换了3块ir2130了,现在不知道是我的设置有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  各位大神帮帮我吧,网上没看见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没看懂楼主在说什么……

网友A:
看了楼主的描述,虽然不是很清楚,但烧管子应该是上下管同时导通的缘故,简易采用互补模式输出时,一定要设置一定的死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描述,虽然不是很清楚,但烧管子应该是上下管同时导通的缘故,简易采用互补模式输出时,一定要设 ...

我描述能力不太好,非常感谢,硬件原因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