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运放问题

楼主(2014-07-03):
我想问一下U11A这个运放是积分放大电路还是个跟随器

网友:
当作了比较器吧

楼主:
那我想问一下春风电源他的横流恒压部分是怎么切换的 光偶的产生的电流主要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想问一下春风电源他的横流恒压部分是怎么切换的 光偶的产生的电流主要作用是什么 ...

恒流恒压切换就是利用那两个二极管想"与"来完成的.

U11A不是比较器, 也不是积分电路, 它就是正常的放大器, C29用于环路补偿, 稳定电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恒压切换就是利用那两个二极管想"与"来完成的.

U11A不是比较器, 也不是积分电路, 它就是正常的放大 ...

是那种没有反馈的放大吗 还有我想问的是比较器和运放是不是虽然符号一样 但是其实内部结构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那种没有反馈的放大吗 还有我想问的是比较器和运放是不是虽然符号一样 但是其实内部结构不一样 ...

不, 有反馈, 只是反馈环路大了点.
比较器和运放就不是一回事, 各自的侧重点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 有反馈, 只是反馈环路大了点.
比较器和运放就不是一回事, 各自的侧重点不同. ...

那我想问一下他的反馈环路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想问一下他的反馈环路在哪里

你认真将那几个帖子看完, 应该就可以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认真将那几个帖子看完, 应该就可以理解了.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认真将那几个帖子看完, 应该就可以理解了.

大神 假如说我横流设置到3V 现在我还是工作在恒压模式 但是我增大负载 使电流采样点到2.8V 那这样的话运放输出电压也减小 横流的那个运放也有分流 那这到底是横流模式还是恒压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假如说我横流设置到3V 现在我还是工作在恒压模式 但是我增大负载 使电流采样点到2.8V 那这样的话运 ...

两个运放那一个输出更小就是对应的模式.

网友(2014-09-20):
我看贴我回复我学习

网友:
是个积分器,消误差用的。积分器会带来90度相移,也可以认为补偿环路。

网友B(2014-11-28):
不知楼主的电源弄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的电源弄好没?

整好了 想做双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好了 想做双路的

想请教一下关于显示面板的问题?好像很久都没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关于显示面板的问题?好像很久都没在线

我用的是TFT 没用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