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成品MODBUS RTU协议+组态王上位机+SHT11 Proteus仿真

楼主(2014-07-03):
  终归是半成品,数据也没做储存,SHT11也没有软件校准,纯读出。只为调MODBUS RTU协议,控制也乱七八糟的。 在这里也学习了有两年之久,发一发顺便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求指点,以便进步。
   整个东西在Proteus+keil4+组态王6.55+虚拟串口工具仿真出来,程序没做任何数据储存,本机地址上电初始化为0x01,可设置但掉电后重新上电为01,我没有用EEPROM。
  总而言之,完全是做调试用。简单不能再简单了,手上已有SHT11的模块了,打算过些时间做个板子实测下,然后再做软件校准和一些未做完的事(比如数据储存,上位机完善,多机通信,主机板和主机程序)
        功能和协议

        界面1

        界面2

        组态王界面,够简单吧

        历史数据曲线

        上MODBUS 的协议解码部份。
void ModbusHandle(void)
{
        INT16U crctemp,crctemp1;
        INT8U addr,readCount,temp,crx;
        INT8U RXBUF[MAX_RXLenth];
        if(UARTMod.fRx)//接收完毕
        {
        crx=UARTMod.Crx;
        memset(RXBUF,00,sizeof(RXBUF));//清空缓冲区
        memcpy(RXBUF,&UARTMod.RxBuffer[0],crx+1);//数据拷贝,这样就可以让UART重新接收数据了
        memset(&UARTMod,00,sizeof(UARTMod));//将UARTMod清空,可重新接收数据
        //UARTMod.fRx=FALSE;//让接收器进行接收

        if(RXBUF[0]!=LOCAL_ADD)//不是本机地址返回不处理
                {
                return;
                }
        crctemp=UpdateCRC(&RXBUF[0],crx-2);//CRC校验
        crctemp1=RXBUF[crx-2]<<8|RXBUF[crx-1];
        if((crctemp-crctemp1)!=0)//检验检验是否正确
                {
                return;
                }
        switch(RXBUF[1])//功能码
                {
                case 0x01:        //读取输出线圈状态
                                        //slaveADD+funID+  ioADD_H+ioADD_L  +  ioNUM_H+ioNUM_L  +  crc_H+crc_L
                                        //slaveADD+funID+  NUM  +  数据(NUM)  +  crc_H+crc_L
                                         addr=RXBUF[3];          //获取起始地址
                                            readCount =RXBUF[5];//获取读取线圈个数
                                        if(addr>(OXNum*8-1)||readCount>(OXNum*8-addr)) return;
                                        //应答处理
                                        UARTMod.TxBuffer[0]=LOCAL_ADD;//地址
                                            UARTMod.TxBuffer[1]=0x01;//功能码

                                            //因为只设计16个输出线圈,所以
                                            if(readCount>8)  UARTMod.TxBuffer[2]=2; //字节计数
                                         else  UARTMod.TxBuffer[2]=1;

                                        crctemp=(OX[1]<<8)|OX[0];//输出线圈统一
                                           crctemp=crctemp>>addr;
                                            if(readCount>8)
                                                     {
                                                UARTMod.TxBuffer[3]=crctemp&0xff;//低
                                                temp=0xff;
                                                temp=temp<<(readCount-8);
                                                temp=~temp;
                                                crctemp=crctemp>>8;
                                                crctemp=temp&crctemp;
                                                UARTMod.TxBuffer[4]=crctemp&0xff;//高
                                                crctemp=UpdateCRC(&UARTMod.TxBuffer[0],5);
                                                UARTMod.TxBuffer[5]=crctemp>>8;
                                                UARTMod.TxBuffer[6]=crctemp&0xff;
                                                USART_send_string(7);
                                                     }
                                            else
                                                    {
                                                        temp=0xff;
                                                        temp=temp<<readCount;
                                                        temp=~temp;
                                                        crctemp=crctemp&temp;
                                                        UARTMod.TxBuffer[3]=crctemp&0xff;
                                                        crctemp=UpdateCRC(&UARTMod.TxBuffer[0],4);//发送数据CRC校验
                                                        UARTMod.TxBuffer[4]=crctemp>>8;//校验高8位
                                                        UARTMod.TxBuffer[5]=crctemp&0xff;//校验低8位
                                                              USART_send_string(6);//发送回应
                                                    }
                                break;
                case 0x02:                //读取输入线圈状态
                                                //slaveADD+funID+  ioADD_H+ioADD_L  +  ioNUM_H+ioNUM_L  +  crc_H+crc_L
                                                //slaveADD+funID+  NUM  +  数据(NUM)  +  crc_H+crc_L
                                                 addr=RXBUF[3];          //获取起始地址 (不同于寄存器)
                                                    readCount =RXBUF[5];//获取读取线圈个数
                                                if(addr>(OXNum*8-1)||readCount>(OXNum*8-addr)) return;
                                                //应答处理
                                                UARTMod.TxBuffer[0]=LOCAL_ADD;//地址
                                                    UARTMod.TxBuffer[1]=0x01;//功能码
                                                    //因为只设计16个线圈,所以
                                                    if(readCount>8)  UARTMod.TxBuffer[2]=2; //字节计数
                                                 else  UARTMod.TxBuffer[2]=1;

                                                crctemp=(IX[1]<<8)|IX[0];//输入线圈统一
                                                   crctemp=crctemp>>addr;
                                                    if(readCount>8)
                                                             {
                                                        UARTMod.TxBuffer[3]=crctemp&0xff;//低
                                                        temp=0xff;
                                                        temp=temp<<(readCount-8);
                                                        temp=~temp;
                                                        crctemp=crctemp>>8;
                                                        crctemp=temp&crctemp;
                                                        UARTMod.TxBuffer[4]=crctemp&0xff;//高
                                                        crctemp=UpdateCRC(&UARTMod.TxBuffer[0],5);
                                                        UARTMod.TxBuffer[5]=crctemp>>8;
                                                        UARTMod.TxBuffer[6]=crctemp&0xff;
                                                        USART_send_string(7);
                                                             }
                                                    else
                                                            {
                                                                temp=0xff;
                                                                temp=temp<<readCount;
                                                                temp=~temp;
                                                                crctemp=crctemp&temp;
                                                                UARTMod.TxBuffer[3]=crctemp&0xff;
                                                                crctemp=UpdateCRC(&UARTMod.TxBuffer[0],4);//发送数据CRC校验
                                                                UARTMod.TxBuffer[4]=crctemp>>8;//校验高8位
                                                                UARTMod.TxBuffer[5]=crctemp&0xff;//校验低8位
                                                                      USART_send_string(6);//发送回应
                                                            }
                                        break;
                case 0x03:                //读取保持寄存器
                                                //slaveADD+funID+datADD_H+dataADD_L+regNUM_H+regNUM_L+crc_H+crc_L
                                                //slaveADD+funID+2*regNUM+数据(2*regNUM个BYTE)+crc_H+crc_L
                                                //                                                低地址数据->高地址数据(DAT_H+DAT_L)
                                                //slaveADD+(funID|0x80)+01(02,03,04)+crc_H+crc_L
                                                addr=RXBUF[3];          //要读的地址 0~16
                                                readCount =RXBUF[5];  //要读的个数(16位)
                                                if(addr>(HoldDataNum-1)||readCount>(HoldDataNum-addr)||readCount>125) return;
                                                //应答处理
                                                UARTMod.TxBuffer[0]=LOCAL_ADD;     //目标机地址
                                                UARTMod.TxBuffer[1]=0x03;          //功能码
                                                UARTMod.TxBuffer[2]=readCount*2;   //返回字节个数(8位)
                                                for(temp=0;temp<readCount;temp++)  //低地址数据在前
                                                        {
                                                        UARTMod.TxBuffer[temp*2+3]=(HoldDataReg[temp+addr]>>8)&0xff;//数据高字节在前
                                                        UARTMod.TxBuffer[temp*2+4]=HoldDataReg[temp+addr]&0xff;//数据低字节在前
                                                        }//数据
                                                crctemp=UpdateCRC(&UARTMod.TxBuffer[0],readCount*2+3);  //求CRC
                                                UARTMod.TxBuffer[readCount*2+3]=crctemp>>8;
                                                UARTMod.TxBuffer[readCount*2+4]=crctemp&0xff;
                                                USART_send_string(readCount*2+5);
                                break;
                case 0x04:                //读取输入寄存器
                                                //slaveADD+funID+  datADD_H+dataADD_L  +  regNUM_H+regNUM_L   +   crc_H+crc_L
                                                //slaveADD+funID+2*regNUM+数据(2*regNUM个BYTE)   +   crc_H+crc_L
                                                //                                                低地址数据->高地址数据(DAT_H+DAT_L)
                                                //slaveADD+(funID|0x80)+01(02,03,04)+crc_H+crc_L
                                                addr=RXBUF[3];          //要读的地址 0~HoldDataNum-1
                                                readCount =RXBUF[5];  //要读的个数(16位)<=125
                                                if(addr>(InDataNum-1)||readCount>(InDataNum-addr)||readCount>125) return;
                                                //应答处理
                                                UARTMod.TxBuffer[0]=LOCAL_ADD;     //目标机地址
                                                UARTMod.TxBuffer[1]=0x04;          //功能码
                                                UARTMod.TxBuffer[2]=readCount*2;   //返回字节个数(8位)
                                                for(temp=0;temp<readCount;temp++)  //低地址数据在前
                                                        {
                                                        UARTMod.TxBuffer[temp*2+3]=(InDataReg[temp+addr]>>8)&0xff;//数据高字节在前
                                                        UARTMod.TxBuffer[temp*2+4]=InDataReg[temp+addr]&0xff;//数据低字节在前
                                                        }//数据
                                                crctemp=UpdateCRC(&UARTMod.TxBuffer[0],readCount*2+3);  //求CRC
                                                UARTMod.TxBuffer[readCount*2+3]=crctemp>>8;
                                                UARTMod.TxBuffer[readCount*2+4]=crctemp&0xff;
                                                USART_send_string(readCount*2+5);
                                break;
                case 0x05:                //设置单个线圈
                                                //slaveADD+funID+  ioADD_H+ioADD_L  +  SETVAL_H  +        SETVAL_L +  crc_H+crc_L
                                                //原报文返回
                                                addr=RXBUF[3];    //获取起始地址 (不同于寄存器)
                                                temp=RXBUF[4];    //要设置的状态(0xff为ON,0x00为OFF)
                                                //以下为设置
                                                if(temp==0xff)        //置1
                                                {
                                                        if(addr>=8)
                                                                {
                                                                temp=1<<(addr-8);
                                                                OX[1]=OX[1]|temp;
                                                                }
                                                        else {
                                                                temp=1<<addr;
                                                                OX[0]=OX[0]|temp;
                                                                }
                                                }
                                                else                        //置0
                                                {
                                                        if(addr>=8)
                                                                {
                                                                temp=1<<(addr-8);
                                                                temp=~temp;
                                                                OX[1]=OX[1]&temp;
                                                                }
                                                        else
                                                                {
                                                                temp=1<<addr;
                                                                temp=~temp;
                                                                OX[0]=OX[0]&temp;
                                                                }
                                                }

                                                //应答处理,原报文回应
                                                UARTMod.TxBuffer[0]=LOCAL_ADD;
                                                UARTMod.TxBuffer[1]=0x05;
                                                UARTMod.TxBuffer[2]=0x00;
                                                UARTMod.TxBuffer[3]=addr;
                                                UARTMod.TxBuffer[4]=RXBUF[4];
                                                UARTMod.TxBuffer[5]=RXBUF[5];
                                                UARTMod.TxBuffer[6]=RXBUF[6];
                                                UARTMod.TxBuffer[7]=RXBUF[7];
                                                USART_send_string(8);
                                break;
                case 0x06:                //设置单个寄存器
                                                //slaveADD+funID+  datADD_H+dataADD_L  +  datVAL_H+datVAL_L   +   crc_H+crc_L
                                                //slaveADD+funID+2*regNUM+数据(2*regNUM个BYTE)   +   crc_H+crc_L
                                                //                                                低地址数据->高地址数据(DAT_H+DAT_L)
                                                addr=RXBUF[3];          //要读的地址 0~HoldDataNum-1
                                                crctemp =RXBUF[4]<<8|RXBUF[5];  //要写的数据
                                                //以下为设置
                                                HoldDataReg[addr]=crctemp;

                                                //应答处理,原报文回应
                                                UARTMod.TxBuffer[0]=LOCAL_ADD;
                                                UARTMod.TxBuffer[1]=0x06;
                                                UARTMod.TxBuffer[2]=0x00;
                                                UARTMod.TxBuffer[3]=addr;
                                                UARTMod.TxBuffer[4]=RXBUF[4];
                                                UARTMod.TxBuffer[5]=RXBUF[5];
                                                UARTMod.TxBuffer[6]=RXBUF[6];
                                                UARTMod.TxBuffer[7]=RXBUF[7];
                                                USART_send_string(8);
                                break;
                case 0x0f:                //设置多个线圈
                                break;
                case 0x10:                //预置多个寄存器
                                break;
                default:                        //返回错误码(不支持功能号)
                                break;
                }
        }

}

最后还是上附件吧。顺便问下,我有CC1101的两个无线模块,无线通信协议目前用哪种。或有没相关资料学习下

楼主:
        另外感谢hmd420304805 的贴子,他的在这里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4%E6%80%81%E7%8E%8B
也是MODBUS RTU协议,很早以前在这贴子学习了MODBUS

网友:
不懂帮顶  看着真的很厉害

楼主:
自己准备研读freemodbus的源码,必竟自己写的代码没有1.5个位判断和3.5个位的判断,也不够完善。 在用modbus poll,测试了1000次。发现有100次读数据超时。。。

网友A:
组态王用的破解版吗?能共享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王用的破解版吗?能共享一下不?

  我在网上找的。好像只有破解65000个点。版本6.55,做了个小监控软件,监控温湿度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应该没有问题。网址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UvfTZjngMTCuB7Y8dsK

网友:
看起来好高端的组态王 mar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找的。好像只有破解65000个点。版本6.55,做了个小监控软件,监控温湿度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 ...

谢了,做试验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Modbus 还是建议用FreeModbus稳定

网友(2018-06-12):
感谢分享,用一个modbus上位机试了试,目前测试了读取那个仪表里面的数据,有时候读取出来的值会有差异,
不知道是不是modbus 按字或字节读取的方式不正确呢还是其他的原因,还没有好好研究

网友:
楼主继续完善弄成成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