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备用锂电池耗电问题

楼主(2014-07-04):
ds1302备用锂电池耗电过快与程序有关吗?

网友:
正常工作时,DS1302用的是系统电源,当然系统电源要高于电池电压。系统断电的时候,才切换到电池供电。
你是不是把VCC和VBAT的引脚搞反了?

网友(2014-09-19):
一定要确定用的不是山寨的片子

网友:
DS1302很省电了uA级的,费电,要么是山寨片子,或者电路错了

网友:
备用电池都不给主芯片供电,程序怎么备用电池的电?

网友:
备用电池只在断电时供电。

网友:
楼主不会拿备用电池供电吧

网友A:
备用功耗很低,uA级,我在备用电池上串了10K电阻,1302也没问题!当然国产的也差不多,不过国产的不能涓流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备用功耗很低,uA级,我在备用电池上串了10K电阻,1302也没问题!当然国产的也差不多,不过国产的不能涓流 ...

2个二极管一个电阻解决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二极管一个电阻解决充电

对滴,外部自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