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的WIFI天线怎么设计?

楼主(2014-07-04):
买了个RTL8188的WIFI模组

PCB板上WIFI天线,怎样走线?

直直一根可以吗? 还是蛇形线?

网友:
这个水很深,还是买现成的贴片陶瓷天线用吧。

网友:
还是乖乖陶瓷天线吧,要么就外置

网友:
只能从他们提供的PCB直接拷贝过去,千万不要改动。

楼主:
还是用陶瓷天线得了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随便的,我见过很多类似的产品都是外接一根短的电线而已,这个可以省几块钱的天线了

网友:
用ADS或者HFSS设计

网友:
没有矢网还是不要尝试了啊。。。。

网友:
我直接用的是现成 的,别人做好的,不好做这个

网友:
用ADS或者HFSS设计。

网友:
水是比较深。

网友:
PCB天线,得懂RF电路设计,因为有时候需要用LC或者分布参数去匹配。得有测试手段,矢量网分是标配,信号源和频谱更不用说了。还要懂点机械结构以及电磁辐射原理相关知识,否则在实验室测的好好的,装上去,天线特性就变了。
总之,得有金刚钻

网友:
高频不好玩。记得小的时候买的路边上的《无线电》上面有介绍的,那个时代无线电爱好者比较专注

网友:
看看 矢量网分 的价格就明白这个不简单了

网友A:
哈哈,方法是,画一块大板,上面画N个单元的天线,切开后一个一个试
什么hfss,什么eesoft什么ads都让他见鬼去

网友(2014-10-13):
引用 网友A:
哈哈,方法是,画一块大板,上面画N个单元的天线,切开后一个一个试
什么hfss,什么eesoft什么ads都让他见鬼去 ...

哈哈!非常赞同,我就是这么搞的。一个个试出来的,总有好的。

网友(2020-06-25):
楼主开这个: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577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