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8IYFF 晶振频率不对

楼主(2014-07-04):
今天测试发现一个问题   首先是由于JTAG识别不到   后来检查MCU-MSP430F5528IYFF,  DVCC AVCC RESET都对    就是晶振频率不对   外接的晶振SPEC是4MHZ,但是测出来只有3.5KHZ,   波形是近乎标准的正玄波, 幅值在800mV,  晶振的IN OUT几乎一样的波形  相位  幅值  频率   测试了IN OUT 没有短路,    请问各位高手   现在这个问题何解?

网友A:
没程序配置,高频晶振不起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程序配置,高频晶振不起动的啊。

晶振不是应该上电之后就有的吗    现在JTAG都识别不到   没法烧录程序啊   您有啥建议吗   我的目的是首先让JTAG能读到   后面的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晶振不是应该上电之后就有的吗    现在JTAG都识别不到   没法烧录程序啊   您有啥建议吗   我的目的是首 ...

不是,高频的要配置后才启动,先启动的是内部的RC振荡器。JTAG连不上,先检查一下JTAG的接线。譬如MCU 的TEST引脚有无按要求拉底拉高,RST上的复位电容有无拆掉。

楼主(2014-08-07):
引用 网友A:
不是,高频的要配置后才启动,先启动的是内部的RC振荡器。JTAG连不上,先检查一下JTAG的接线。譬如MCU 的 ...

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  原因其实是因为MCU是手焊的   焊接上有问题  后来重新焊接了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