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供运营商定位用的GSM模块用黑白机代替会不会更方便?

楼主(2014-07-04):
一个朋友想在设备上装个定位模块,通过运营商定位。
他觉得普通手机贵,让我帮忙做,我也只能网上购买SIM900A模块+锂电池+冲放电路,随便加起来都100多了。
更麻烦的是自己做东西还得考虑外壳,还得考虑锂电池方便更换(平板电池就找不到相应的电池盒和触点)。
至多1,2百个用量,就算有钱给一个也至多几十人工费,没什么意思。

所以用老年机或者诺基亚黑白机来代替,会不会更方便一点?

网友A:
这个关键还是数据接口的问题吧?这种功能机有提供相应的接口吗?都读不到数据,也起不了作用吧

网友:
用别人的普通手机你不好做二次开发了,硬件虽然是现成的了
你这个东西不知道打算最终搞成什么样的?
如果是做产品的话要很大的投入的: GSM电路板(这个MTK有很简单的功能手机的方案,但是涉及到射频等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外壳等,软件还的在硬件的基础上开发一下,虽说MTK的有现成的系统,但是要定制到你要的功能整个系统不熟悉的话非常不容易的

网友B:
用量不大的话直接淘宝上买现成的GSM定位的人家做好的,大概50块钱全部,通过短信来查询位置的,或者通过网络来查询的要贵一点100块钱左右也有了。

网友:
大胡子以前搞过,用西门子的手机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关键还是数据接口的问题吧?这种功能机有提供相应的接口吗?都读不到数据,也起不了作用吧 ...

对方是想用营运商来定位,不需要GPS,所以等于没有任何需要输入输出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量不大的话直接淘宝上买现成的GSM定位的人家做好的,大概50块钱全部,通过短信来查询位置的,或者通过网 ...

你这里说的定位是GSM模块返回的位置信息,我这里说的是通过营运商获取号码1XX XXXX XXXX所在的位置。
所以也就不需要什么接口和控制指令了。

网友:
基站定位么

网友:
运营商会发定位数据给你么?怎么做到的

网友:
900a有定位功能??

网友:
有些手机也可以用AT指令好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里说的定位是GSM模块返回的位置信息,我这里说的是通过营运商获取号码1XX XXXX XXXX所在的位置。
所 ...

这么NB运营商会主动提供某个号码的位置给你?

一般不开通特殊的服务或者国安等的需要不可能主动给你号码位置信息的吧

一般说的基站定位都是通过GSM的底层获取小区基站代码然后自己来定位的。

网友:
好像对内可以,比如查自己号码,或公司集团网,可以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NB运营商会主动提供某个号码的位置给你?

一般不开通特殊的服务或者国安等的需要不可能主动给你号 ...

移动公司本来就提供这收费服务,定位的号码也都是得提供证明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要合法拥有的号码。
这以前在论坛也有其他坛友提起过,就是比较麻烦,要一些手续证明什么的。

网友:
如果是移动提供,那肯定没问题了,唯一要求就是手机卡长时间在线不死机不关机。

网友:
如果是这样,捡便宜的手机用就可以,sim900模块反而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