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430UIF升级后设备管理器找不到仿真器

楼主(2014-07-04):
MSP-FET430UIF从IAR5.2升级到5.5后,单独给仿真器上电时设备管理器没反应,连接仿真器到开发板再给开发板上电 设备管理器刷下屏,但检测不到仿真器
用IAR5.5下载程序仿真时提示如下错误,哪位大神给看看啊!

楼主:
看看还有救没?

网友A:
那是USB驱动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USB驱动变了。

应该是    我查了下 有设备管理器里仿真器有变成这名字的TUSB3410,没查到我这应该这么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USB驱动变了。

要降级 就显示找不到仿真器

网友B:
1 在那里买的MSP430仿真器?多少钱?
2 可能驱动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在那里买的MSP430仿真器?多少钱?
2 可能驱动问题吧!

以前好用 我生完级就挂了 希望不要变成砖头

网友C:
有可能固件不成了,5.2的是V2版本,5.5的是V3版本,在电脑中显示的设备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升级成功的话,在电脑中是有显示的,V2 升级V3是  24LC128 和1611的程序都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固件不成了,5.2的是V2版本,5.5的是V3版本,在电脑中显示的设备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升级成功的话 ...

是啊 后来上阿莫一查才知道是这原因,现在是识别不到仿真器,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 后来上阿莫一查才知道是这原因,现在是识别不到仿真器,有什么好办法吗? ...

怕是现在只能重新刷 入程序啦,网上有3.42版本的固件,烧进去,再小心升级下,如果没有另一个开发器,可以考虑用BSL来烧写,一般的USB转串就可以烧写程序(有一路信号取反好像),这样就差不多啦,搞好后,以后就用V3吧,感觉还是挺稳定的。  UIF的固件本坛子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是现在只能重新刷 入程序啦,网上有3.42版本的固件,烧进去,再小心升级下,如果没有另一个开发器,可 ...

嗯 今天先试试BSL了 就怕USB芯片tusb3410坏了(我拆开看到有这芯片)

楼主:
板砖复活了!
这两天一直想用BSL下载固件到仿真器芯片里,莫成功,今天把仿真器拆开 把1612和TUSB3410挨个管脚用老铁烫了烫,把仿真器重新插电脑上 识别了MSP-FET430UIF-CDC
重新打开IAR5.5提示升级固件 重新升级后 还是IAR提示找不到device 以为又变砖头了呢 反复插拔几次仿真器 仍然能识别到MSP-FET430UIF-CDC(应该是更新完固件后需要仿真器重新断电再上电)   烧程序到片机 --仿真  --跑起来了

网友D:
我也是前几天也搞定了这个问题CDC降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前几天也搞定了这个问题CDC降级即可

我的是找不到USB口了 升级不成功的话 显示的是”TUSB3410 Device“ 我的连这个也没有了  你的是啥现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找不到USB口了 升级不成功的话 显示的是”TUSB3410 Device“ 我的连这个也没有了  你的是啥现象啊  ...

我的是显示MSP430UIF-JTAG 驱动一直装不上,最后在TI的官网下了个CDC的驱动竟然能装上,但仿真器还是无法使用

网友(2014-09-14):
显示TUSB3410 Device   就是24LC128 里数据不对.重新烧一下这个芯片的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