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有多口的网络机器在局域网和另外的自动通信

楼主(2014-07-04):
  现在有一台有9个网口的设备,通过交换机和另外的网络设备连接,经常要根据其它设备的IP地址着参数来修改这台设备的IP信息,这样很麻烦,有没有好的办法,不需要修改这些参数,实现自动联网呢?

网友:
可以啊, 把它接到路由器固定网段上面去, 真正的路由器那种, 然后只要其它设备在网络里面配置正确, 他们就能全部互通

网友:
DHCP啊,通过MAC地址识别

楼主:
现在是要做成傻瓜式的那种!人家一般的都是设置好了的,然后我们的设备接入进去,直接就能进行通信!

网友:
要调到一个网段呗,自己分析下网段,然后自己去适配,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