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这样的汽车线束图,用什么软件比较好?请大神赐教!(已解决)

楼主(2014-07-04):
如题:有没有做汽车线束设计的 知道这种线束图用什么软件画比较好呢?能否共享一下画图软件,最好是和谐版本的  先谢了 !

网友:
同求,请高人指点。

网友:
VISIO也可以

网友:
用autocad或者国产caxa方便,用coreldraw标注很麻烦。

网友:
补充一下,上面的两个软件和谐版本非常好找。倒是官方不和谐的不好找。另外这个图应该还有接插口的详细尺寸图。所以用cad很方便。

网友:
CAD 的绘图界是万能的。

网友A:
汽车线束设计还是用专业软件吧。
Mentor Graphics的Capital/VeSys系列Harness设计工具

网友:
好高端啊

网友:
eplan 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autocad2008你值得拥有,哈哈

网友:
我赛,好晕! 但是  cad应该就行!

网友:
10楼的那个感觉好专业

网友:
万能的AutoCAD肯定也是得行的,不过估计费点劲

网友:
我用CA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线束设计还是用专业软件吧。
Mentor Graphics的Capital/VeSys系列Harness设计工具

求大神 上个软件呀!!

网友:
太专业的软件 估计没有D版本的吧?楼主公司会出钱买一个?我觉得还是用用现成的比较好

网友B:
普通的线材厂都是用Auto CAD 画的,因为接头都是采购件,画个形状意思下就好了(便捷的方式是找到端子的PDF,用软件转为CAD,复制过去就好了,关键是长度标注,端子的PIN位标注,接线图,BOM要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线材厂都是用Auto CAD 画的,因为接头都是采购件,画个形状意思下就好了(便捷的方式是找到端子的PDF ...

我就是想找个那种能把各部件做成库的,像AD的元件库一样,只需要调用库文件里面的接插件图 直接连线这种绘图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线束设计还是用专业软件吧。
Mentor Graphics的Capital/VeSys系列Harness设计工具

牛X,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找个那种能把各部件做成库的,像AD的元件库一样,只需要调用库文件里面的接插件图 直接连线这种 ...

Auto CAD 可以将元件做成块,类似于AD里面的元件库

网友:
肯定用专用的软件要快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线束设计还是用专业软件吧。
Mentor Graphics的Capital/VeSys系列Harness设计工具

这个好,OrCad套件里有没有类似的

网友:
不错不错,这图解太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线束设计还是用专业软件吧。
Mentor Graphics的Capital/VeSys系列Harness设计工具

亲爱的,你这是画汽车的吧~

网友:
capital可以画原理图,线束图,关键是能出线束3D图,CATIA软件下可以和待装配的零件的3D数据一起布置,看走向,选固定点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更适合自己的,呵呵!

网友:
10的软件好专业

网友:
高端,感觉solidworks简单易学易用

网友:
记得小鬼子的Zuken旗下也有类似的软件的,e3-series
http://www.zuken.com/en/products ... ss-design/e3-series

网友:
逼急了用Word

网友:
我们公司用cad画  效果和lz的一毛一样

网友C:
有意思,遇到同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意思,遇到同行

你是做汽车线束设计的?

网友(2014-09-04):
CAD总是可以的

网友:
长知识了,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找做线的厂家就行

网友:
很多厂家画成彩色的。

网友:
虽然不懂 但是精神上支持下

网友:
AutoCAD是常用的画图软件!

网友(2014-11-08):
楼主的图好眼熟啊,汽车燃气ECU线束

网友:
AutoCAD, 万能工具啊

网友:
autocad  都用这个

网友:
反正没用过这样的软件   汽车那个好高级

网友:
我们用CAD

网友:
引用 网友D:
EPLAN,很牛的,但是要花时间学习

这软件专门画电气图的  以前老师给我们说过    据说是通用工程师在用的

网友:
好多年都不玩电气了,呵呵,当年用CAD画的!

网友:
看着好高级,我这边用caxa cad

网友:
应该选择CAD

网友(2014-12-24):
10楼的很专业。

网友:
10楼软件看样子不错,应该很方便用

网友:
还是CADi通用性好……

网友:
VISIO太难了吧   貌似还是CAD还行

网友:
用CAD,之前我们主任好像就是用CAD画的,不知道是不是有专业的画线束软件呢?

网友:
看看高手们是用什么软件来画出汽车线束图的 。

网友:
我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5-06-06):
我也想知道应该怎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