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胎使用守则 胎压是永远关注的话题

楼主(2014-07-04):
(1)注意胎压过高过低的胎压都会造成轮胎的不正常磨损,缩短轮胎的寿命。在气候比较恶劣的冬夏两季,可根据维修服务站的建议定期调整胎压。
(2)行车避免急加速汽车由静止状态突然启动,使轮胎与路面发生剧烈摩擦,加速胎面磨损。
(3)减少紧急制动紧急制动加剧胎面的局部磨损,容易造成轮胎起包、脱层等现象,应多运用滑行减速,少用制动,尤其是紧急制动。
(4)经济车速省油省耗长时间高速行驶,不仅耗油量增加,也会使胎温急剧升高,轮胎与路面的滑拖率增加,对保护轮胎和机件都不利。
(5)车轮换位汽车前后桥的负荷不同,造成四只轮胎磨损不均匀,一般在新胎行驶5000公里后,应进行同侧前后换位。行驶到10000公里后,进行前后交叉换位。
(6)同车慎装异种轮胎同一辆车慎装两种不同规格的轮胎,因为他们的花纹的设计、质量、直径等技术参数都不尽相同,如果将两种不同规格的轮胎装在同一轴上,就会造成转向过度或不足,容易产生侧滑。轻者影响汽车的操纵灵活性,重者会造成车祸。
(7)停车地点的选择停车地点选择的好坏,对轮胎的使用寿命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驾驶员选择停车地点时应注意不要将车停放在有油污、尖冰、积雪等有损轮胎的路面上;在坡道上行驶时应尽量避免在坡上停车;夏季行车若需停车时,应选择阴凉处,避免轮胎在烈日下暴晒;严寒季节行车若需停车时,应选择避风向阳处,以防轮胎与地面冻结。
(8)磨损轮胎应及时淘汰至于轮胎淘汰,要看其磨损程度,当磨损标志显露时就要更换了,切勿延误!此时的轮胎已处于危险状态,而且会使油耗增加。此外,为安全起见,轮胎更换时应成对更换,方能使新换下的轮胎发挥出良好的性能来。

有想做胎压监测的朋友可以一起DIY啊 ,QQ:609793800

楼主:
正常行使下,爆胎前一定会温度升高,然后胎压也升高,这个时候胎压监测的作用应该显示出来了

网友A:
太细了就别开车了
胎压挺合适,同事让捎一程,可多个人胎压改变了,这车到底还开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细了就别开车了
胎压挺合适,同事让捎一程,可多个人胎压改变了,这车到底还开不开 ...

开一定要开,胎压是一个范围值 ,多两个人应该不会超过这个范围值

网友B:
胎压监测,用的英飞凌的SOC方案,底层好像木有什么可研究的,因为满足汽车应用等级的芯片就他们一家,而且现在车厂都在把胎压做到前装里面去

网友C:
楼主一路走好,ID不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路走好,ID不保

这样也不保?

网友D:
lz巴拉巴拉发了一堆,仔细一看,原来是关于胎压的心灵鸡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胎压监测,用的英飞凌的SOC方案,底层好像木有什么可研究的,因为满足汽车应用等级的芯片就他们一家,而且 ...

“而且现在车厂都在把胎压做到前装里面去” 朋友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巴拉巴拉发了一堆,仔细一看,原来是关于胎压的心灵鸡汤啊!

胎压真的很重要,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路走好,ID不保

哪里不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胎压监测,用的英飞凌的SOC方案,底层好像木有什么可研究的,因为满足汽车应用等级的芯片就他们一家,而且 ...

我到时觉得底层有很多事情可做,要好好的设计,保证信号传输的可靠性

楼主:
美国已经立法强制车辆安装TPMS系统,估计国内也是这几年的事

网友(2014-09-14):
有道理呀,应该强制安装胎压监测系统的

网友:
中国已经成为汽车第一大消费国 做这个有钱途哟!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