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傻瓜型交换机修改成管理型交换机?

楼主(2014-07-04):
各位大侠现在傻瓜型交换机+CPU,怎么设置成为管理型交换机,可以进行数据流向控制的

网友:
别做梦了,傻瓜型能改的话管理型还能卖那么贵?

网友A:
我一直想把我的奥拓改成奔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把我的奥拓改成奔驰~~~

貌似改成奥迪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把我的奥拓改成奔驰~~~

奔奔改成奔驰也可以

楼主:
我现在交换机芯片用的是IP175d,硬件已经通过RMII0口连接到cpu,这样应该可以修改成管理型交换机吧?

网友:
可以一试

网友:
BCM5325M
5口 带管理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BCM5325M
这款有没有相应的硬件和软件技术支持?

网友:
IP175d应该是支持这个的

网友:
先看看交换芯片的SMI口有没有连接到cpu。

网友:
我们采用交换机芯片IP175D想做一个双网口(0口和1口)数据转换模块,主要用于环形双以太网络冗余(正常工作环形网络A,当A出现故障时自动切换到环形网络B).
      整个框架结构采用CPU(NXP1768 做MAC)+IP175D(做PHY),CPU与175之间通过RMII0接口连接.
      目前做傻瓜型交换机(引脚74P4EXT接地)能正常工作,通过RMII0口的MDIO向175的寄存器读写数据也显示正确,包括自动协商,也能读到自动协商完成,但是现在和PC机不能连接,这个PC上位机软件也经过测试是正确的.现在不知道哪里还出问题了?请教各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把我的奥拓改成奔驰~~~

我还想把我两轮自行车改成4轮特斯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