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DMP

楼主(2014-07-04):
新手在研究mpu6050,已通过I2C读过它的加速度和角速度,但听到好多大神大力推崇dmp功能,说可以节约CPU资源,不用进行复杂的四元数运算。看了好多大神的DMP帖子,打算移植到freescale K10上,参考的是一位用K60读取DMP的程序,可是一直理解不了dmp库是什么意思,如#include"dmpkey.h"   #include"dmpmap.h"   #include"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inv_mpu.h"干什么用的,也没发现K60的程序中有调这些库中函数的地方,很是不解。然后是模仿,结果程序老是死在I2c_writeaddr的I2C_wait上,希望有大神能够不吝赐教,谢了。

楼主:
这是一位的K60读DMP

网友A:
我都是模拟IIC从来不使用硬的,现在没时间玩6050啊,笑一个目标是2轮车,到时在玩!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模拟IIC从来不使用硬的,现在没时间玩6050啊,笑一个目标是2轮车,到时在玩!顶楼主! ...

谢谢,这是我学长前一阵子做的,我跟着打酱油。

网友A:
你是模拟还是硬件的iic?我没用过后者。小车不错配件哪买的。叉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模拟还是硬件的iic?我没用过后者。小车不错配件哪买的。叉宝吗。

用的野火K60的硬件I2C。程序移植的差不多了,四元数读出来了,虽然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在调K10 math.h用反三角函数计算欧拉角的时候,程序就死了,不知大神有什么解决办法。小车的机械全是我们花钱在一个铁匠铺做的,这是第二版,第三版学长在淘宝买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模拟IIC从来不使用硬的,现在没时间玩6050啊,笑一个目标是2轮车,到时在玩!顶楼主! ...

模拟I2C只要配置各IO口输出状态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I2C只要配置各IO口输出状态就行了吗?。

我有个帖子是XD256读取6050的,你搜索一下。里面就是模拟的i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