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求救各位网友了,关于HCNR200

楼主(2014-07-04):
最近一个三电平变换器上面要用直流采样。之前听说HCNR200不错,所以就画了板子用了(电路图如图1)。目前调试遇到问题。就是输入和输出虽然万用表测试确实线性,但是用示波器一看,输出波形包含大量毛刺(图2),细节图如图3。同时原先平滑的直流分压电压也会出现大量毛刺(这个没来得及测)。大家帮忙看看到底什么问题啊。图1上面的运放使用的LM358,电源是A0505,+-6V供电。期待问题能够解决,到时候整理下,奉献给各位网友~~
图1

图2

图3

截图用的是谱源的DS1052E,看上去效果还不错!

网友A:
多半是DCDC引起,参考该DCDC的手册,加大滤波。
测量时示波器地线尽量短,最好是用那种像弹簧一样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DCDC引起,参考该DCDC的手册,加大滤波。
测量时示波器地线尽量短,最好是用那种像弹簧一样的东东

恩,谢谢提议。周一我会测试。结果会贴出来。话说我的运放两端已经加去耦电容了,104的薄膜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提议。周一我会测试。结果会贴出来。话说我的运放两端已经加去耦电容了,104的薄膜电容。 ...

104的薄膜电容对DC/DC噪声毫无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4的薄膜电容对DC/DC噪声毫无用处

那请推荐!谢谢~

网友B:
看到了么?2楼的图,至少是电源加L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么?2楼的图,至少是电源加LC滤波

谢谢。除此之外,您觉得这个电路还有什么需要优化的地方?

网友B:
要看你需要多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需要多高精度?

千分之一最佳。不行最低要求千分之五。

网友B:
楼主,358之类的运放,无论如何做不到0.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358之类的运放,无论如何做不到0.1%的

谢谢!目前我调试了下,可以说5%能够到了。还是感谢您的回复。电源确实需要电感LC滤波,滤波后,整体的RC滤波也是需要的,截止频率不要低于1kHZ。为何说LM358运放无法做到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