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PWM控制mos管会有响声。

楼主(2014-07-04):
   通过一个光耦,控制一个mos管。控制一个50欧印制电热丝片发热。

mos管控制电热丝片的地端,电源端接一个ES3D二极管防止反插。其他外围都是电容电阻,这部分的电路都没有电感。只有开关电源的芯片上有。

然后今天用单片机控制的时候发现1K频率的时候会有滋滋的叫声。挺明显的。
手把板子上的元件都按了一遍,叫声没有变大变小。
通过听声辩位,确认声音来自电路板,而不是外接的印制电热丝贴。
因为电路是公司的,没法贴图,只能描述了。这个电路在公司挺常用的,我发现其他同样采用这个电路的也有这个滋滋声的现象。百思不得其界。用的mos管为FDS7779。

网友:
mos会叫,第一次听说~确定不是电容电阻电感?

网友:
陶瓷电容有压电效应,会响。

网友:
可以告诉客户,这是个智能设计,不需要任何仪器,很方便就可以初步判断pwm部分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能改变你的载波频率吗?可以的话,改到人听不见的那个频率

网友:
我也觉得会向

网友:
LZ,频率调到100K,我包你不响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响吧?

网友:
有的功放不接音箱的话,耦合电容也会发出音乐声

网友:
瓷片电容不好换吧

网友:
周围环境太安静了。

网友:
我做的功放没接喇叭的时候就听见声音了

网友A:
当你pwm频率在人听觉频率内会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pwm频率在人听觉频率内会有声音

但是总得有什么震动空气才会听到声音

网友:
开关频率在人耳听觉范围内所以有这个声音吧。提高开关频率到20kHZ以上试试看。

网友:
是电热丝响,不是MOS管!

网友:
我有个产品也是mos管,PWM控光的,7A电流,也是吱吱响,带上扇热器更响,应该是mos管是声音。那个讲运放的书还说过运放自激有时也会响。

网友:
确实是MOS管会响,早些年做电调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板子上就一些电阻电容单片机,而且都是贴片的,但是会发出声音。电流越大,声音越大。

网友:
搞个声音大的电扇吹,把声音压住

网友:
电流声吧。。

网友:
由于陶瓷的强介电性引起的压电效应,叠层电容在施加交流电之后会向叠层的方向发生伸缩。这是因为介电体一般的泊松比(横向变形系数)为0.3,如图2中所示,与叠层方向垂直的方向,即与电路板平行的方向也会发生伸缩,结果导致电路板表面产生振动并能够听到声音。电容器以及电路板的振幅仅为1pm~1nm,但振动声音已足够大到我们可以听见。单个电容器与空气产生的声阻抗有所差别,因此若仅是这样的话应该几乎是听不到啸叫的,然而焊接到电路板上之后,电路板成了声阻抗变压器,使振动频率达到人耳可分辨频段(20Hz~20kHz)时,就会听到类似“叽”的声音。

金属端子电容器的啸叫降低作用
时间:2009-10-12 11:20:15 来源:21ic 作者:村田制作所
http://www.21ic.com/app/power/200910/48351.htm

网友(2017-07-13):
楼主,最后又确认到底是MOS响,还是电热丝响,还是陶瓷电容响呀?最近我也遇到这么个奇怪的问题,仔细听,就感觉是从MOS位置发出来的啊;

网友(2017-11-21):
楼主问题搞定没

网友(2019-06-22):
楼主我也出现你这种问题,开始我是10KHz的PWM波 30%的占空比会有声音,90%的占空比没有声音。后来我把PWM频率提高到20KHz就听不到声音了

网友:
电热丝片自身也是一个等效电感,可能和电路上其他电容组合,在特定的开关频率下会产生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