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结电容

楼主(2014-07-05):
我们知道结电容的存在,但是到底多大的结电容才算小啊?还有就是结电容的存在,是否有其存在的好处啊?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结电容和蚊子一样,没有最好

网友A:
这是准备搞功率器件吧?

上传一份超级给力的文档,详细地论述了功率器件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你所论述的结电容也在其中。

这是 SEMIKRON (西门康,赛米控) 出品的 功率器件应用手册,466 页,图文并茂,比国内某些二流叫兽作者出品的强多了。

里面有论述 功率器件的特性、数据是手册的阅读、典型应用、保护、散热等等,基本上可以说读完了也就小白瞬间变成准砖家了。

网友:
楼上的资料不错!!

网友:
3楼真是好人

网友:
3楼的资料不错!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哥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准备搞功率器件吧?

上传一份超级给力的文档,详细地论述了功率器件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你所论述的结 ...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是在研究一下mosfet的实际应用中的考量,很谢谢您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准备搞功率器件吧?

上传一份超级给力的文档,详细地论述了功率器件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你所论述的结 ...

好资料,点赞!

网友:
给力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功率电路,好料!

网友B:
结电容是器件制造工艺带来的负作用,没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电容是器件制造工艺带来的负作用,没有好处。

谢谢你的肯定回答

网友:
也有好处,在低功耗应用中,你给栅极结电容充一点电,它还会保持导通很久很久

网友:
记号一下,三楼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准备搞功率器件吧?

上传一份超级给力的文档,详细地论述了功率器件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你所论述的结 ...

正在找这个,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准备搞功率器件吧?

上传一份超级给力的文档,详细地论述了功率器件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你所论述的结 ...

牛人,很赞!

网友:
三楼的资料不错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支持 辛苦LZ了

网友:
正需要这个资料呢!赞一个3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准备搞功率器件吧?

上传一份超级给力的文档,详细地论述了功率器件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你所论述的结 ...

赞!

网友:
三楼资源不错的说

网友:
好资源,谢谢三楼

网友:
三楼是个好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准备搞功率器件吧?

上传一份超级给力的文档,详细地论述了功率器件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你所论述的结 ...

《功率半导体应用手册》
阿伦特.文特里希博士
乌里希. 尼古莱博士
文纳. 图斯基博士
托比亚斯. 莱曼博士教授

任 庚译
赛米控国际公司

谢谢分享~

网友(2016-09-06):
三楼好人

网友(2016-11-13):
mark, SEMIKRON (西门康,赛米控) 出品的 功率器件应用手册

网友:
谢谢三楼,三楼好人

网友:
马克
功率半导体应用手册

网友:
因为结电容存在,造成开通时出现明显的米勒平台,会增加开通损耗。好处还真没有想到,具体电容数值需要与不同的MOSFET对应,MOSFET的使用手册上会标注

网友:
还是有点好处的吧,比如EMI

网友:
有好处的,有些谐振软开关用到DS结电容。当然GS电容越小越好。

网友:
结电容在硬开关电路中具有抑制dv/dt之功效, 还为软开关电路提供杂散电容, 所以结电容并非一无是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准备搞功率器件吧?

上传一份超级给力的文档,详细地论述了功率器件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你所论述的结 ...

很牛逼的资料!!!

网友(2017-05-24):
谢谢三楼的资料,记号。

网友:
三楼好人!

网友:
非常感谢三楼的资料!

网友:
没有栅极的电容就没有mos管。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结电容最常见的就是在PWM控制MOS的时候,上升和下降沿变得缓慢,这样影响上升和下降的时间,MOS有一部分会工作在线性区,从而导致有功率的损耗,但是可以使用推挽的驱动形式来提高边沿时间

网友(2019-08-16):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三楼功率器件。

网友:
功率MOSFET结电容既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过时的问题,搞清楚一般原理,就不是一般人,能讲明白传统和超结区分的就是专家,能搞明白三代半导体的一些特殊结电容问题,就是科学家了,所以,缩小范围,讲清楚需求和关切,才可能有个说的清的答案,或对路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