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上电后nios有时没有从epcs启动

楼主(2014-07-05):
使用的Quartus II13.0,Cyclone IV GX芯片。之前使用nios 的flash programmer下载sof和elf文件经常出现下载失败等现象,要么是ID不匹配,要么是timesamp不匹配。
最后一怒之下使用sof+elf转换成hex再转换成jic文件,通过Quartus II的JTAG下载进去,解决了下载难的问题。
现在又有新问题了,有时板子能够正常工作,有时却不行,通过signaltap发现原来是nios根本没起来
我在nios的第一行程序是拉高一个中断使能信号,板子正常工作时,一上电该使能信号就拉高了
板子不行的时候,发现那个使能信号根本就没被拉高
可以确定是nios没从epcs起来,这种问题搞死人啊,nios太让人失望了

网友A:
jic的不行的貌似 我试了好久jic的没一次行的 一定要用flash programmer nios太蛋疼了 换硬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jic的不行的貌似 我试了好久jic的没一次行的 一定要用flash programmer nios太蛋疼了 换硬核的吧 ...

我现在一直都是jic下载了,大部分时候是行的,就是有时候TMD不行
Altera出这玩意害死人,CT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一直都是jic下载了,大部分时候是行的,就是有时候TMD不行
Altera出这玩意害死人,CTM! ...

我逻辑部分转成jic没问题但是一旦加上nios程序 就不行了只能用flash programmer了 你把system id 和jtag uart核的频率降低点试试

网友:
我用的c2,flash download 屡试不爽。
你msel如何接的?不知道c4还有没有ms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