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系列的单片机为什么SMBUS的寄存器都不一样啊

楼主(2014-07-05):
看了C8051F350        和C8051F320的SMBUS寄存器,发现有好多地方不一样啊,350从机地址寄存器,也就是说做从机的时候,你只需要对ACK操作就可以了,比如主机发地址以后,你就发一个ACK就代表地址匹配了,但是320就不一样了,人家有从机地址寄存器,而且大部分的MCU做从机的时候都有地址寄存器的,350完全是玩非主流啊!

而且看了SILICON LAB提供的DEMO。SCL,SDA是哪两个引脚我到现在还稀里糊涂,P01,P00还是P06,P07.
关键是网上的朋友用硬件iic的少之又少,资料也不全,看来这次调试只能自己看规格书了。

楼主:
#include <C8051F350.h>
bit flag_timer3;
unsigned char smbusdata;
bit DATA_READY = 0;

#define  WRITE          0x00           // SMBus WRITE command
#define  READ           0x01           // SMBus READ command

#define  SLAVE_ADDR     0xF0           // Device addresses (7 bits,
                                       // lsb is a don't care)

// Status vector - top 4 bits only
#define  SMB_SRADD      0x20           // (SR) slave address received
                                       //    (also could be a lost
                                       //    arbitration)
#define  SMB_SRSTO      0x10           // (SR) STOP detected while SR or ST,
                                       //    or lost arbitration
#define  SMB_SRDB       0x00           // (SR) data byte received, or
                                       //    lost arbitration
#define  SMB_STDB       0x40           // (ST) data byte transmitted
#define  SMB_STSTO      0x50           // (ST) STOP detected during a
                                       //    transaction; bus error
// End status vector definition

#define  SYSCLK         24500000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in Hz
#define  SMB_FREQUENCY  10000
// 16-bit SFR declarations
sfr16    TMR3RL   = 0x92;              // Timer3 reload registers
sfr16    TMR3     = 0x94;              // Timer3 counter registers

void  Port_Init()
{
          P0MDOUT = 0x00;                     // All P0 pins open-drain output
           XBR0 = 0x04;                        // Enable SMBus pins
           XBR1 = 0x40;                        // Enable crossbar and weak pull-ups
    P0 = 0xFF;
}

void Timer1_Init (void)
{

// Make sure the Timer can produce the appropriate frequency in 8-bit mode
// Supported SMBus Frequencies range from 10kHz to 100kHz.  The CKCON register
// settings may need to change for frequencies outside this range.
#if ((SYSCLK/SMB_FREQUENCY/3) < 255)
   #define SCALE 1
      CKCON |= 0x08;                   // Timer1 clock source = SYSCLK
#elif ((SYSCLK/SMB_FREQUENCY/4/3) < 255)
   #define SCALE 4
      CKCON |= 0x01;
      CKCON &= ~0x0A;                  // Timer1 clock source = SYSCLK / 4
#endif

   TMOD = 0x20;                        // Timer1 in 8-bit auto-reload mode

   // Timer1 configured to overflow at 1/3 the rate defined by SMB_FREQUENCY
   TH1 = -(SYSCLK/SMB_FREQUENCY/SCALE/3);

   TL1 = TH1;                          // Init Timer1

   TR1 = 1;                            // Timer1 enabled
}

void Timer3_Init (void)
{
   TMR3CN = 0x00;                      // Timer3 configured for 16-bit auto-
                                       // reload, low-byte interrupt disabled

   CKCON &= ~0x40;                     // Timer3 uses SYSCLK/12

   TMR3RL = -(SYSCLK/12/40);           // Timer3 configured to overflow after
   TMR3 = TMR3RL;                      // ~25ms (for SMBus low timeout detect):
                                       // 1/.025 = 40

   EIE1 |= 0x80;                       // Timer3 interrupt enable
   TMR3CN |= 0x04;                     // Start Timer3
}

void SMBus_Init (void)
{
   SMB0CF = 0x1D;                      // Use Timer1 overflows as SMBus clock
                                       // source;
                                       // Enable slave mode;
                                       // Enable setup & hold time
                                       // extensions;
                                       // Enable SMBus Free timeout detect;
                                       // Enable SCL low timeout detect;

   SMB0CF |= 0x80;                     // Enable SMBus;
}

void main()
{
         PCA0MD &= ~0x40;                                      //禁止看门狗
         OSCICN |= 0x03;                                      //时钟设置成24.5MHZ
         Port_Init();
         Timer3_Init();                                                //定时器3超时检测
         Timer1_Init();                                                //timer1配置成SCL时钟
         SMBus_Init();
         EIE1 |= 0x01;
         EA = 1;                                                       //全局中断使能
         smbusdata = 0xFD;                            //初始化SMBUS数据
         while(1)
         {
                  if(flag_timer3==1)
                 {
                         flag_timer3=0;

                 }
         }

}

void Timer3_ISR (void) interrupt 14
{
//          TMR3 = -(SYSCLK/12/40);
        SMB0CF &= ~0x80;                    // Disable SMBus
        SMB0CF |= 0x80;                     // Re-enable SMBus
           TMR3CN &= ~0x80;                    // Clear Timer3 interrupt-pending flag
    flag_timer3=1;

}

void SMBus_ISR (void) interrupt 7
{
   if (ARBLOST == 0)
   {
      switch (SMB0CN & 0xF0)           // Decode the SMBus status vector
      {
         // Slave Receiver: Start+Address received
         case  SMB_SRADD:

            STA = 0;                   // Clear STA bit
            if((SMB0DAT&0xFE) == (SLAVE_ADDR&0xFE)) // Decode address
            {                          // If the received address matches,
               ACK = 1;                // ACK the received slave address
               if((SMB0DAT&0x01) == READ) // If the transfer is a master READ,
               {
                  SMB0DAT = 0x41;  // Prepare outgoing byte
               }
            }
            else                       // If received slave address does not
            {                          // match,
               ACK = 0;                // NACK received address
            }
            break;

         // Slave Receiver: Data received
         case  SMB_SRDB:

            smbusdata = SMB0DAT;        // Store incoming data
            DATA_READY = 1;            // Indicate new data received
            ACK = 1;                   // ACK received data

            break;

         // Slave Receiver: Stop received while either a Slave Receiver or
         // Slave Transmitter
         case  SMB_SRSTO:

            STO = 0;                   // STO must be cleared by software when
                                       // a STOP is detected as a slave
            break;

         // Slave Transmitter: Data byte transmitted
         case  SMB_STDB:
                                       // No action required;
                                       // one-byte transfers
                                       // only for this example
            break;

         // Slave Transmitter: Arbitration lost, Stop detected
         //
         // This state will only be entered on a bus error condition.
         // In normal operation, the slave is no longer sending data or has
         // data pending when a STOP is received from the master, so the TXMODE
         // bit is cleared and the slave goes to the SRSTO state.
         case  SMB_STSTO:

            STO = 0;                   // STO must be cleared by software when
                                       // a STOP is detected as a slave
            break;

         // Default: all other cases undefined
         default:

            SMB0CF &= ~0x80;           // Reset communication
            SMB0CF |= 0x80;
            STA = 0;
            STO = 0;
            ACK = 0;
            break;
      }
   }
   // ARBLOST = 1, Abort failed transfer
   else
   {
      STA = 0;
      STO = 0;
      ACK = 0;
   }

   SI = 0;                             // Clear SMBus interrupt flag
}

终于给我研究出来了!

有几个地方我给大家提示一下哈,

网友:
它的硬件功能管脚,是可以顺序排列下来的。不是固定哪个脚。
中断,只能是 P0。

每个型号,都有配置表和配置软件,你好好看看。

楼主:
第一点:
从机地址匹配寄存器,怎么说呢?当时看到这里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这个片子和其他的MCU不一样呢。后来发现原来是主机发地址后,作为从机的话只需要发一个ACK就代表地址匹配了,其实和其他MCU差不多了,因为机制都是一样的,都会和自身的地址进行比对,如果是一样的话,就发ack给主机
第二点,发送数据,我想这一个是很多朋友不太明白的地方,其实当时我调试的时候都遇到了这类情况,就是说一些MCU做从机的时候呢,不能发送数据,只能接受数据,后来我一琢磨,其实发不了数据是因为从机发数据的时候需要一个CLK.就是当前的时钟不止是主机提供,其实这个手册已经讲的很清楚,而我们很多都忽略了这个地方!

楼主:
我再测测 会不会死机和其他的一些问题吧!

网友(2016-08-23):
?C8051F350和C8051F320都没有地址寄存器的啊,比如C8051F020和C8051F040都有地址寄存器SMB0ADR,用地址寄存器根据例程我调通了C8051F040的SMBUS主从通信。现在想用C8051F340来做从机,通过SMBUS来接收数据,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了。不知道楼主以上的程序是否调通,该代码是作为从机的吗?

网友:
此贴不会沉了吧

楼主: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我调通了

网友:
我糗大了!我原来使用040来调的,当把程序移植到340上后,才注意到SMBUS的寄存器不一样,缺少地址寄存器,原来调好程序根本没法在340上用,又需要从头来做程序,但是没找到340相关的SMBUS主从通讯例程,还无从下手。正好看到你的帖子,就来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