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PS54260的使能端,可以之间接单片机么?

楼主(2014-07-05):
如题..有木有用过的呀..

网友:
可以的,应该

网友A:
可以,但是建议接3.3V的单片机。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EN –0.3 to 5 ,这段,提到最大电参数到5V,就不建议接5V单片机。

还有,如果接单片机,你要尤其注意它的上电行为(启动行为),从手册14页开始阅读(到17页)。
那个软启动的电容Css可能会给你的上电带来额外的影响。(还可能需要注意EN脚的电流源,不过不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建议接3.3V的单片机。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EN –0.3 to 5 ,这段,提到最大电参数到5V,就 ...

恩恩.我接了一个分压电阻.把单片机的IO脚分压到2.5V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