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共基极放大电路

楼主(2014-07-05):
上图中哪个电阻引入了反馈啊,引入的是什么反馈,引入反馈后的闭环放大倍数怎么算的,求各位大大指导

网友:
放大倍数:RC/RE

楼主:
我知道结果 想了解计算过程

网友A(2014-09-09):
1.此图为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 (上 》,第6章拓宽频率特性中的6.1.1 非反相5倍的放大器章节内容(图片来源)
2.因为将基极用电容C5接地,以电压的状态在发射极上直接输入信号,则晶体管不进行工作。因此,通过发射极电阻,在发射极上输入信号,R3是让发射极偏置电流流到GND用的电阻。可以等效为共射极放大电路(工作原理)
3.共射极放大电路(注意Rc变成了10K,Re变成了2K),然后电压增益变成了Av=Rc/Re
4.浏览过程6.1.1章节——6.1章节——2.1章节(我仅仅是搬运工)
ps:晶体管电路设计下载点击这里

网友:
楼上真牛!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此图为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 (上 》,第6章拓宽频率特性中的6.1.1 非反相5倍的放大器章节内容(图 ...

qq1136029879

值得鼓勵!引述資料來源完整!
極具參考價值之回覆!

网友:
觉得好难

网友:
那几本鬼子写的书是真好,通俗易懂,再看看当时的教科书,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小日本这个书确实不错的

网友:
4l简直不能牛的更多了...

网友(2016-02-25):
LZ的电路实际应用在什么场合呢

网友(2016-04-10):
4楼的花时间学了

网友:
看看模电的课本吧,里面有类似的推导过程

网友(2016-05-26):
Rg是反馈电阻吧

网友(2016-07-05):
嗯,温习一下好!!

网友(2020-11-14):
日本就日本不用加个小以彰显所谓大,这方面日本是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