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纹波的来源

楼主(2014-07-05):
一般我们都说纹波是直流电压中的交流成分,这个交流成分到底是220V交流电带来的,还是由于开关电源本身的开关行为带来的啊?因为我看到纹波的频率基本上是跟开关频率一样的,望解答,谢谢!

网友:
    你自己已有答案了---纹波电压的频率。

    个人理解220V交流电带来的是100Hz、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工作时产生的开关频率一般要求超过声频必须在20kHz以上!
    还有一种大家都知道、但频率成分却不易确定,就是电路各级之间在工作时通过电源回路引起相互影响的一种干扰---寄生偶合,退偶电路就是专为此而设的。

    退偶问题实际上非常重要,但是不太引人注意,一般都简单使用RC滤波解决、、、

网友:
纹波几种来源:
1,交流的100Hz纹波,滤波只能无限减小,总还有的。
2,开关频率的频率。
3,反馈回路的带宽,调整频率吧。
4,各漏感、寄生电容振荡频率。

1和2比较明显。 3在某些情况看到。
4测量EMC时能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