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第二版程序问题

楼主(2014-07-05):
void SetRL(float x)
{
  RL2V_OFF();
        RL4V_OFF();
        RL8V_OFF();
        RL16V_OFF();
        x = (x / 1.2 ) + 2.2 + 4;
        if(x >= 16)
        {
            x = x - 16;
            RL16V_ON();
        }
        if(x >= 8)
        {
            x = x - 8;
            RL8V_ON();
        }
        if(x >= 4)
        {
            x = x - 4;
            RL4V_ON();
        }
        if(x >= 2)
        {
            x = x - 2;
            RL2V_ON();
        }
}

这是继电器的切换程序 我想知道1.2 2.2 4都代表什么 为什么X都要减去相应的数(如x=x-8)

网友(2014-11-05):
比如:如果设定输出电压是30V, 那就是选加16V,然后看剩下电压是多少这里是30-16=14V, 那就再加上8V 剩下14-8=6V 那就再加上4V 剩2V,那就再加上2V。这样所有继电器打开刚好30V。 当然30V的交流经滤波整流后是30*1.14=34.2,或许还高了(或许还不够,要看变压器绕的情况进行修正,电流大了变压器输出会降一点的,最好要测试过)。

x = (x / 1.2 ) + 2.2 + 4;  我想这里是经过设计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根据自己的变压器情况调整的,二是为了避开整数点附近切换继电器吧,

网友:
哦,这个是计算切换继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