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6N3胆前级

楼主(2014-07-05):
1、电路图:

2、输入输出波形图:

3、频率特性:

4、其他仿真数据:
Fourier components of V(in1)
DC component:82.961

Harmonic        Frequency         Fourier         Normalized         Phase          Normalized
Number           [Hz]           Component         Component        [degree]        Phase [deg]
    1           1.000e+03        1.873e+00        1.000e+00          179.69°            0.00°
    2           2.000e+03        1.592e-04        8.497e-05           89.36°          -90.33°
    3           3.000e+03        8.743e-06        4.668e-06         -167.69°         -347.38°
    4           4.000e+03        5.611e-06        2.996e-06          -84.35°         -264.04°
    5           5.000e+03        3.523e-06        1.881e-06          -23.01°         -202.69°
    6           6.000e+03        6.084e-06        3.248e-06          -81.26°         -260.95°
    7           7.000e+03        4.815e-06        2.571e-06          -26.50°         -206.19°
    8           8.000e+03        5.501e-06        2.937e-06          -69.98°         -249.67°
    9           9.000e+03        5.329e-06        2.845e-06          -20.08°         -199.77°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0.008537%

N-Period=1
Fourier components of V(out)
DC component:0.000143499

Harmonic        Frequency         Fourier         Normalized         Phase          Normalized
Number           [Hz]           Component         Component        [degree]        Phase [deg]
    1           1.000e+03        1.789e+00        1.000e+00          179.75°            0.00°
    2           2.000e+03        8.579e-05        4.796e-05          -89.90°         -269.65°
    3           3.000e+03        9.441e-06        5.277e-06         -174.14°         -353.90°
    4           4.000e+03        5.790e-06        3.237e-06          -81.02°         -260.77°
    5           5.000e+03        3.318e-06        1.855e-06          -20.76°         -200.52°
    6           6.000e+03        5.661e-06        3.164e-06          -75.97°         -255.72°
    7           7.000e+03        4.368e-06        2.441e-06          -16.66°         -196.41°
    8           8.000e+03        5.317e-06        2.972e-06          -69.20°         -248.96°
    9           9.000e+03        5.316e-06        2.972e-06          -14.25°         -194.00°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0.004874%

v_in: PP(v(in))=0.499999 FROM 0 TO 0.05
v_in1: PP(v(in1))=3.74634 FROM 0 TO 0.05
v_out: PP(v(out))=3.57781 FROM 0 TO 0.05

5、输出阻抗: 80欧姆

楼主:
原理图上所标的数值为仿真数据,仅供参考、、、

网友A:
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胆前级都不用差分结构?差分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胆前级都不用差分结构?差分不好吗?

发此帖并不表示差分不好,也不明白胆前级为什么不太用差分结构、、、
据说电子管差分结构有如下缺陷:

1.多用了一倍的电子管及元件,且选管配对要求高。
        2.必须另设一组单独的较高质量阴极负电源。若负电源质量不高,反而引入干扰和噪声。
        3.单端输入、单端输出时的失真与单管放大器差不多,而其放大倍数减少一半。
    通常,音频放大器并不需要放大直流信号,其输入、输出端大都为电容耦合,工作点轻微变动并不影响交流放大。同时,工作中的共模干扰也很少,加之又存在上述三个固有缺陷,决定了电子管差分放大电路在音频领域中应用并不很多。特别是一般前级放大器,根本没有必要采用差分放大器。
    当然,音响发烧进行试验钻研另当别论。电子管差分放大器在音频电路中应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平衡输入的前级放大器,以配合线路平衡传输时要求的双端输入及对共模干扰的抑制。二是作为末级推挽功放的倒相推动级,由于差分放大器双端输出的是相位相反的音频信号,故可通过电容耦合直接推动末级推挽功率电子管,较之常见的分负载倒相或变压器倒相有更好的性能。

    对于《电子报》2006年24期《电子管差分放大电路》一文,有烧友在照着制作中发现这样问题:
在电子管差分放大电的制作中,发现该电路有几点值得商榷。
  一、该电路存在严重的自激振荡现象具体表现为:在未接驳任何输入信号时,C4输出端有100V左右的交流电压输出(排除接线错误和电源自激可能)。采用消除自激振荡的常规手段均无效。
  二、差分输入管的静态屏流太小,每管仅100多微安(断开环路反馈电阻R5,消除自激后测量),严重影响电路的动态范围和力度。
  采用瞬时极性法分析图3,发现该线路的反馈回路接成了交流正反馈(亦难怪有100V左右的交流输出)。
....

    上述均为道听途说,各位烧友高手请自斟酌,也非常期望不拘一格、百花齐放!、、、

网友:
不过在我看来,这几点不算什么问题,我说不用差分不是针对你,而是见现在几乎所有的个人DIY都只会仿来仿去,没有一点新意,到最后就是拼元件价格。。。

1.现在的电子管很便宜了,多个把无所谓了、而且双三极管内的两管一至性还是非常好的

2,并不是所有差分都得要那组负压。在差分电路中负压可以加强性能,但并不是非要不可。

3.不一定得单入单出。可以单入双出,加上现在的音源本身输出幅度已经够大,很多都可以直推耳机。

4、自激振荡应该是那个人的电路或焊接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5、他用什么管屏流定那么低?例如6N3,手册中它的屏流是8.5+-1.5,在输入差分中我可以设定为每管4mA

楼主:
好吧,也许您说的对!、、、不过无图无真相、还是上个能反映您的意思的图来看下吧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