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蓝牙停车卡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4-07-06):
今天帮老师更换蓝牙停车卡中的电池,如下图:
bluetooth-based smart tag

疑问:如果使用的是蓝牙技术,那为何卡上还会有一个类似红外的元件呢?这个东东是怎样工作的呢?谢谢各位!~

网友:
红外+433mhz 技术

和蓝牙毛关系都没有

网友:
平时卡不工作,红外激活后代着被激活红外ID用433mhz发送出去,

停车场的读头接收了 就动作抬杠,关键是红外ID随着一起用433MHZ发,否则433mhz进出同时触发时无法区分

网友A:
市场上少量的2.4G蓝牙卡,这个也只是和蓝牙频段一样,具体和蓝牙协议还是毛关系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少量的2.4G蓝牙卡,这个也只是和蓝牙频段一样,具体和蓝牙协议还是毛关系都没有 ...

谢谢您,明白了~~坑爹的~

网友(2014-08-15):
我公司有这读卡器,还是独家破解呢

网友B(2014-09-26):
我们小区也是这种卡,如四楼所说,430单片机,
平时卡不工作,红外激活后代着被激活红外ID用433mhz发送出去,控制栏杆,433接收装置会判断你这个ID是否可以通行,不能通行就去物业交费用开通。

也是好奇这个卡和配套的小区设施,是哪家公司的,求解答!

网友:
那这个用433学习遥控器可以复制了?

网友(2015-01-27):
是吗 学习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小区也是这种卡,如四楼所说,430单片机,
平时卡不工作,红外激活后代着被激活红外ID用433mhz发送出去 ...

不会现在所谓的蓝牙卡,都是这样吧,请问下,红外啥时激活,怎么激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会现在所谓的蓝牙卡,都是这样吧,请问下,红外啥时激活,怎么激活? ...

不清楚其他小区的门禁卡是不是一样的,小区出门的地方有个红外发射装置,门禁卡对着这个发射装置,就能接收到红外信号,中断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其他小区的门禁卡是不是一样的,小区出门的地方有个红外发射装置,门禁卡对着这个发射装置,就能接 ...

原来这样啊......

网友(2015-11-17):
懂了。省钱、节约、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