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主板内阻降低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7-06):
做东西画了一块K60主板
在BDM JTAG接口的VCC 和GND测内阻
一开始正向10k左右  反向200欧
用一段时间以后正向内阻变小   芯片比较热   稳压功耗低 也会发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A:
楼主你好
可否上电路图呢?(最好有pdf版本的)

网友B:
内阻变小是变多小呢?大学比赛时一直用K60,没有发烫的情况,芯片自己焊的话很痛苦,会不会是引脚焊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可否上电路图呢?(最好有pdf版本的)

这个是官方的塔式主板电路图  官网可下整套 但是是用callence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官方的塔式主板电路图  官网可下整套 但是是用callence画的

楼主你完整地复制了官方塔式主板,但在使用时发现内阻降低?
请问你的外部电路接了些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阻变小是变多小呢?大学比赛时一直用K60,没有发烫的情况,芯片自己焊的话很痛苦,会不会是引脚焊错? ...

之后又焊了板子
发现稳压那边有点问题
一开始没事  后面电压有点高
谢谢学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完整地复制了官方塔式主板,但在使用时发现内阻降低?
请问你的外部电路接了些什么呢? ...

之后又焊了板子
发现稳压那边有点问题
一开始没事  后面电压有点高
这几天改了下稳压接线  还在试用中

板子还不错吧  就是不是每块板子都能到200mhz  好几块都是180mhz
原理图基本按照官方的来  k60封装用的是普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后又焊了板子
发现稳压那边有点问题
一开始没事  后面电压有点高

芯片这边暂时只遇到过VOUT33引脚这个内部USB稳压源的输出没接电容时,会导致该引脚输出电压超过3.3v

网友:
一般都是电路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这边暂时只遇到过VOUT33引脚这个内部USB稳压源的输出没接电容时,会导致该引脚输出电压超过3.3v ...

谢谢提醒
之前刷的板子就是USB那边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