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势所趋,Micrium跟瑞萨合作率先推出uCOS-III硬核MCU

楼主(2014-07-06):
详情看这里:http://micrium.com/rtos/ucosiiihwrtos/overview/

补充:研究生期间我就是搞了3年硬件RTOS,基本也算是实现了一个完整的小型RTOS。但是万万没想到Micrium这么早就推出了
         牛逼。。。

网友A:
这个东西的意义在那里?

网友B:
XMOS有8核、12核、16核的处理器,一个核心跑一个任务呢。

网友C:
意义在于任务切换时间可预测性更高,不用再去搞移植,应用程序调API就OK了,寄存器级别的东西可以不用理会。
带来的坏处也是显而易见:习惯了裸奔的或用惯了其他RTOS的就只有不用这款芯片了,同时有被软件和硬件绑架的感觉,就像当年M$的大作。不过,好在这是嵌入式系统,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愿意这样折腾的。

网友:
不觉明厉。

网友D:
可以理解为一部分程序固化到IC里面了,这在ASIC芯片中很常见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XMOS有8核、12核、16核的处理器,一个核心跑一个任务呢。

那玩意来我们这宣传过,核多,500MHz主频,但是是分时给各个核用,最高是4核每核125MHz,8核的就降到62.5MHz了 。所有核共用一块内存,由于是分时复用所以没有冲突
没外设,也就是说做个串口要一个核,做个定时器要个核,做个CAN接口要个核... AD&DA?呵呵要另外买...有带CM3内核和外设的型号不过价格嘛跟CM4单片机差不多...
看他们给的做的电机驱动的例子,记得好像是 can一个核,以太网一个核,定时器一个核,操作adc一个核,控制一个核,剩一个核
做功能简单的产品没问题,复杂一点就得贴好多片并行了板面积布线密度一下就飙上来了

网友:
cpu的差异性注定这条路是失败的。

网友:
这个觉得需求量不是很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XMOS有8核、12核、16核的处理器,一个核心跑一个任务呢。

XMOS那个东西更接近FPGA,那些核心和MCU不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那玩意来我们这宣传过,核多,500MHz主频,但是是分时给各个核用,最高是4核每核125MHz,8核的就降到62.5 ...

核多了 实时控制就快了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核多了 实时控制就快了不是?

分情况吧,对一些IO或内存值的监视它可以拿一个核去while那样等着,相对一般的单片机省去了单片机响应中断时的入栈的时间,大概0.1us左右;
但如果拿他的核做PWM生成器的话生成的PWM就不如单片机里的硬件PWM准了,毕竟程序判断需要时间,不如硬件比较快

总之我觉得这个玩意如果能多带几个常用外设的话会很不错,毕竟500MHz要分出125MHz去实现个串口实在是蛋疼...

网友H:
芯片的价格=芯片本身的价格+UCOS的价格

网友I:
感觉跟Micrium不一定有关系- -可能只是瑞萨的单片机提供了适合RTOS的一些寄存器指令,硬件实现了信号量之类的东西- -
然后uCos就把自己的系统移植过去了,直接调用那些指令- -
其他RTOS照样可以用这些个指令实现自己相应的功能,提高实时性,不再需要关中断啥的

网友G:
这东西,类似于TI的LM3S9B96,片内ROM中封装了一个SafeRT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XMOS有8核、12核、16核的处理器,一个核心跑一个任务呢。

我也想说Xmos,不过Xmos走的远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XMOS那个东西更接近FPGA,那些核心和MCU不一样的

xmos也是模拟的并行啊,不会和FPGA那样真正的并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类似于TI的LM3S9B96,片内ROM中封装了一个SafeRTOS。。。。

你没有认真的读:µC/OS-III HW-RTOS is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Renesas ARM Cortex-M based MCUs that are equipped with a hardware kernel accelerator IP block known as HW-RTOS (Hardware 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的意义在那里?

意义很大,当前很多大嵌入式大师都想在这块有所突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XMOS有8核、12核、16核的处理器,一个核心跑一个任务呢。

这么多核,各个任务间的通讯也是个麻烦的事情,得不偿失。跑各个的应用比较合适,类似于多机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义在于任务切换时间可预测性更高,不用再去搞移植,应用程序调API就OK了,寄存器级别的东西可以不用理会 ...

不会的,这个只是首次推出,看看市场的应用前景和需求,uCOS-III可以做成硬件的IP核,针对不同的处理器架构做优化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理解为一部分程序固化到IC里面了,这在ASIC芯片中很常见呀

固化程序多低端,要的就是设计成一个IP核。

楼主:
引用 网友H:
芯片的价格=芯片本身的价格+UCOS的价格

这个具体要看Micrium的授权方式了,像emWin这种的,对客户来说真是爽到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跟Micrium不一定有关系- -可能只是瑞萨的单片机提供了适合RTOS的一些寄存器指令,硬件实现了信号量之类 ...

你说的也太低端了。

网友:
还得去看uCOS的书籍,需要知道信号量、任务、互斥、消息、邮箱、内存管理等概念

网友(2014-12-12):
在武汉读研?

楼主:
没有,在深圳读的。

网友:
3年硬件RTOS,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这么牛逼,不错。看来软件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
这个貌似很强,很霸道,估计M3还是裸奔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玩意来我们这宣传过,核多,500MHz主频,但是是分时给各个核用,最高是4核每核125MHz,8核的就降到62.5 ...

是不是相当于每个硬体写一个Task。把任务调度在硬体里面实现了。时钟周期也是按照1234硬体轮流分配。

网友:
这个关注一下!

网友:
按我的理解 xmos是多核 并行  且配套编译器    而硬核 的ucos只是操作系统硬件化 了 还是单核的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嵌入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开发的学习成本越来越低以及开发速度越来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