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面包机实战直播中...(162楼,评测为100分的完美面包)

楼主(2014-07-06):
昨天亚马逊送过来了。

原本京东上1499元订货的,钱也付了(京东上我有余款)。本来应该前天就到货,但京东拖了一天。

有网友发现亚马逊只要1396元,于是取消京东的订单,改成亚马逊的。省了100元,到货时间不变。

早上回公司见货搬回家。用亚马逊的纸箱装着。抱回家,感觉:

1。亚马逊的纸箱好垃圾,用料最省的那种。
2。这台机好大,好重,感觉有15斤-16斤。

楼主:
开箱。

好扎实,精美的机器!

净重6.3KG.

楼主:
说明书彩色的,其实就是一本如何制作面包的书。

有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

网友:
坐等吃面包

楼主:
可以制作的产品。

蛋糕也行,面团也行,好!

楼主:
有四个配件。

黑色的刀做面团,银色的做面包。

楼主:
蒸馏水不适合做面包,不利于酵母的作用。

楼主:
这里提到涂层,明确指出就算误吃了涂层,也没用害。

有人能证实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提到涂层,明确指出就算误吃了涂层,也没用害。

有人能证实吗?

阿莫老大阿,这款机子我以前做安规认证时,我做过测试(好像是有去俄罗斯的版本)。哈哈哈,用法式面包模式做的测试。做出来的法式面包好™的硬啊。这个机子好像是一个叫建松的工厂代工生产的。拆开来看了一下,质量还是不错的。其实国产的新宝面包机质量也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提到涂层,明确指出就算误吃了涂层,也没用害。

有人能证实吗?

如果是SGS或者UL这些国外第三方公司做的认证,还是信得过的。如果是国内3C还是CQC什么的,那就不敢保证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提到涂层,明确指出就算误吃了涂层,也没用害。

有人能证实吗?

老大,以前听说豆浆机电机的机油容易泄漏,造成食品污染,这个面包机会不会呢?

网友:
密切关注,准备DIY

网友:
看着眼馋,看阿莫的评测了。
加了买了豆浆机平时还用用,空气炸锅闲置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以前听说豆浆机电机的机油容易泄漏,造成食品污染,这个面包机会不会呢? ...

九阳的会。

松下的肯定不会。

楼主:
还以为一家就可以买齐所有材料。没想到酵母竟然缺货。

转到麦德龙专门买酵母。

网友C:
安吉酵母大超市一般都会有卖的  不必网购吧

网友:
厦门建松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情况介绍

资本金:USD3600万
投资者:台湾松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吉酵母大超市一般都会有卖的  不必网购吧

刚才在沃尔玛买到。20克1.7元,可以做6次。

成本每次0.3元。
没用完的放冰箱急冻。

楼主:
龙升源面粉,55.8元1500克,可以做6次,每次成本9.3元。

网友:
等着看做好的效果

楼主:
丹麦进口银宝牛油,13.2元,6盒*10克,刚好每次用一盒。

成本每次2.2元。

楼主:
要求5摄氏度,硬度50-200的水,不能用纯净水。

索性买农夫山泉的水,美宜家已经冷冻好。

一瓶水用3次(3天后就不要再放了)。

成本每次1元。

楼主:
雀巢全脂奶粉900克,112元。每次10克用90次。

成本每次1.3元。

网友:
前排观摩

楼主:
太古白糖, 9.5元450克,每次18克。

每次成本0.4元。

楼主:
提子干 350克  34.8元
核桃干 220克  43.8元
瓜子肉  350克 46.8元。

合计 920克,125.4元。每次100克。

成本每次14元。

网友D:
感觉农夫山泉的水没怡宝的好喝。

网友E:
面包还没出来?

楼主:
盐5克,不算钱了。
电费不知多少,算半度电0.3元。

面包机假设可以做300次就完成折旧,每次的折旧费是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农夫山泉的水没怡宝的好喝。

怡宝不适合做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面包还没出来?

先算清楚成本,做好理论研究再动手。

网友F:
莫大,你第一次做的话不要用预约功能,成功率应该是100%。我前天晚上用了预约成砖。第二天同样配料不预约成功。

楼主:
每个面包(1斤)的成本算出来了:

1. 面粉    9.3元
2.酵母     0.3元
3.牛油     2.2元
4.农夫山泉  1.0元
5.奶粉     1.3元
6.白糖      0.4元
7.干果      14元
8. 盐            0元
9. 电费      0.3元
10.机器折旧  5元

每个面包的成本是 33.8元。

按照零售的原则,加上人工铺租等,这个面包卖80元都可能是亏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莫大,你第一次做的话不要用预约功能,成功率应该是100%。我前天晚上用了预约成砖。第二天同样配料不预约成 ...

对,第一次不预约。迟些熟练了才预约。

网友G:
话说,这个一斤的面包一般情况下,够一个人吃多少餐-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话说,这个一斤的面包一般情况下,够一个人吃多少餐- -

我一餐就能吃掉 :)

一天两个,再加点蔬菜和肉,营养就足够,也健康。
算起来每天要100元的伙食了。

网友H:
亚马逊的,中午到,下午做的

网友I:
之前用过一个东菱的面包机,京东上300多买的,用了半年多坏了,一直扔在厨房,看到大家讨论面包机,[把它拆了看看,其实做面包很简单,只要水 糖 酵母 面粉 配比和时间设定好,再加入喜欢果料即可,多做几次就知道怎么做了,开始几次一般会不太成功

网友H:
发现2个问题
1.面包外面比较硬,是否时间过长,我是按第一课操作的,就是奶粉多了一勺
2.问题比较严重!  就是味道比想像的好!所以做出来的面包根本不够吃!家里小孩子一个人就能干掉一大半,轮到我就剩点边了

网友:
还有,取罐的时候一定要带手套,我现在手上就涂上了烧伤膏,这个痛啊~

网友:
坐等面包出炉!

网友J:
三口之家可以吃一顿吗?

网友K:
前年开始就是自制面包+咖啡做早餐,每天如此不例外,全预约,真心方便。

关于面粉不是进口的就好。金像、美玫这些添加剂真不少的。应该是这样理解:做出来的面包越难看的才越天然。

我现在都用国产面粉,去食品市场找无任何添加的面粉即可(品种、数量都不多的,因为做出来的东西太难看....)

做面包要高筋粉,面粉中添加起筋剂就能有效改良蛋白质的纤维度。如果白白胖胖一定是添加剂的作用。

连续做的话,一年做不到300个。一般100多个面包后出现润滑、油封、涂层等问题开始出现,我已经换了3个新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三口之家可以吃一顿吗?

我小孩70斤,轻松干掉一大半,请参考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发现2个问题
1.面包外面比较硬,是否时间过长,我是按第一课操作的,就是奶粉多了一勺
2.问题比较严重!  就 ...

前几次不要用预约,并纪录下用水和面粉的比例。面粉需要精确到10克,水要精确5毫升以内。

面包的发酵都是分几个阶段的(揉面和排气)。

第一次发酵比例正确的面团应该比较柔软(参照耳垂的柔软度);

而高温发酵时的面团近乎呈现稀泥状(无法整体完整取出);

两年来,我发现原来面包机才是最值得购买的厨房生活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餐就能吃掉 :)

一天两个,再加点蔬菜和肉,营养就足够,也健康。

= =感觉有点像西方人了,最近看一个美国烧烤的节目,里面都是面包夹着各种的烤肉还有蔬菜,不过为了健康,把烤肉换成其他方式做的也应该不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前几次不要用预约,并纪录下用水和面粉的比例。面粉需要精确到10克,水要精确5毫升以内。

面包的发酵都 ...

我一开始操作看见的时间是18:30,按说明书按了下预约,就变成18:40了,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多了10分钟?

网友L:
引用 楼主:
刚才在沃尔玛买到。20克1.7元,可以做6次。

成本每次0.3元。

冷藏吧,急冻要翘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之前用过一个东菱的面包机,京东上300多买的,用了半年多坏了,一直扔在厨房,看到大家讨论面包机,[把它拆 ...

国产的电饭煲做出来的饭,与日本电饭煲做出来的,有没有差10倍的好吃?

电饭煲的差距尚且这么大,面包机估计差1亿倍。

你的国产货就不要拿出来献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发现2个问题
1.面包外面比较硬,是否时间过长,我是按第一课操作的,就是奶粉多了一勺
2.问题比较严重!  就 ...

好幽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冷藏吧,急冻要翘翘的

看说明书,放在阴凉处保存,所以冷藏应该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一开始操作看见的时间是18:30,按说明书按了下预约,就变成18:40了,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多了10分钟 ...

我刚才也出了一点差错,开始选菜单6,没看到有烤色选择,于是按开始,竟然立即揉面。立即取消,选回菜单1。

楼主:
开始直播我的第一个面包的制作过程。

步骤1:
称出250克高筋面粉,倒入面包机容器内(容器先取出来)。

楼主:
步骤2:
称5克盐,倒到面粉里。

楼主:
步骤3:
称出18克糖,倒到面粉里。

楼主:
步骤4:
黄油一盒正好10克。也放到面粉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的电饭煲做出来的饭,与日本电饭煲做出来的,有没有差10倍的好吃?

电饭煲的差距尚且这么大,面包机 ...

没注意我这是拆了的,坏的,献的就是丑哦,不是拿出来欣赏的

楼主:
步骤5:奶粉称出6克,倒到面粉上。

楼主:
步骤6:
农夫山泉倒出210毫升,倒到面粉里。
按说明书,倒在四周。

网友:
..看直播咯~~

网友:
好严格的过秤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严格按照说明书配
后来直买500G包装面粉,然后水用配套的杯子倒,糖、盐、酵母、油、奶粉、葡萄干都是估摸着倒

网友:
不放鸡蛋吗?

网友:
家里的面包机最常干的活是和面,买个小的压面机,和好的面用来挤面条,做炒面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莫老大阿,这款机子我以前做安规认证时,我做过测试(好像是有去俄罗斯的版本)。哈哈哈,用法式面包模 ...

这位仁兄才是牛逼人物啊!呵呵!

网友:
面包还没有出炉吧 呵呵!!很期待啊

网友:
刚刚才发现,莫兄可能是用手机 的触屏版来发帖的。我刚刚也试了一下,
感觉这样,才很方便的贴照片(直接拍照)上来,才体现【直播】2个字。

网友M:
多少时间能做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的电饭煲做出来的饭,与日本电饭煲做出来的,有没有差10倍的好吃?

电饭煲的差距尚且这么大,面包机 ...

一亿倍肯定没有,但是和外面买来的相差10倍是肯定有的......因为是大多数中国人从没吃过刚出炉的面包的。

糖要舍得多放:这玩意儿我们最后吃不到的,它是酵母的动力。

盐只是调味,我早已经不放了:每天做,嫌烦。

网友:
引用 网友N:
放酵母没?

你的大致配方:

你的牛奶99%就是水

楼主:
安琪酵母2.8克。倒到面包机的上盖酵母的位置。

楼主:
步骤7: 干果由葡萄干,核桃干,瓜子组成。
本想称100克,放到70克时感觉可能放不下,于是只放70克(后来增加到80克。)。
最后发现,100克可能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多少时间能做好呢?

四个半小时。

楼主:
这是放好干果和酵母的上盖。

楼主:
提示今晚0:30有面包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示今晚0:30有面包吃。

我还以为马上就可以吃了

网友K:
经验是:核桃类的坚果对涂层寿命影响很大,一般人不告诉他:这是3个桶的经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示今晚0:30有面包吃。

坐等面包出炉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经验是:核桃类的坚果对涂层寿命影响很大,一般人不告诉他:这是3个桶的经验啊。 ...

没关系。

桶在哪里买?多少钱一个?

网友:
继续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N:
放酵母没?

你的大致配方:

我是按菜单6的配方。

但最后却选择的菜单1。

哈哈,不知道最后结果如何。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
哈哈,莫大真是仔细啊,我比较懒,把整个桶放上去上称,做去皮归零后,原料一样一样直接往桶里倒
我是:
全麦高筋面包粉  250g
雀巢奶粉           2勺
白糖                 1勺半
盐                    小勺一勺
黄油                 10g
水                    190ml
干酵母              2.8g

时间:14:30---18:40  共4小时10分
结果:表面比较干且脆,内部松软,感觉外表稍过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关系。

桶在哪里买?多少钱一个?

前后价格都不一样,三个桶加起来超过面包机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以前听说豆浆机电机的机油容易泄漏,造成食品污染,这个面包机会不会呢? ...

这个面包机的电机在面包容器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亚马逊的,中午到,下午做的

看着酵母放多了?

网友:
围观直播,效果好也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前年开始就是自制面包+咖啡做早餐,每天如此不例外,全预约,真心方便。

关于面粉不是进口的就好。金像、 ...

是松下这款吗?我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

网友:
一餐一百元消费不起

网友:
松下电饭煲和食品蒸煮机器习惯使用一种粉红色石棉保温材料,拆开上盖就可以看到,有点恶心,松下一直都不解释是否对人体有害,我自己的就拆掉扔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步骤6:
农夫山泉倒出210毫升,倒到面粉里。
按说明书,倒在四周。

看这样子,水应该多了,不加粉的话,估计要变烤馒头,,

网友:
果仁放这么多

网友:
坐等莫老大做好。。。

网友:
十二点半有面包吃宵夜了  哈哈

网友:
高大上!看的直羡慕~吊丝一枚,刚下手买了烤箱耍耍~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这样子,水应该多了,不加粉的话,估计要变烤馒头,,

我也認爲太多水了。不過阿莫第一次做,還是靜觀其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