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时序图问题,图中 clock delay 、data delay的含义?

楼主(2014-07-06):
请教个时序图问题,图中 clock delay 、data delay的含义?

请教  图中1 和2两处的 clock delay 的含义什么?
是launch clock 还是  latch clock的 clock delay?
还有data delay是什么意思?

网友:
1 2 处的clock delay 分别是时钟到1号触发器时钟端的延迟(launch)与到2号触发器时钟端的延迟(latch)。data delay是时钟到来后,数据出现在launch触发器输出端的延迟

楼主:
噢,感谢回复,

另外 请教下  launch clock 和latch clock 那两处 (画红圈处) 是指的 时钟 到 哪个 位置 的时刻 ?
开始 我 误以为  launch clock 和latch clock 那两处 (画红圈处) 的时刻 就是分别 到达 发送和锁存寄存器的 时刻
那个 uTsu是啥意思,而且这个时间是 负值,-0.015ns,这表示什么意思 ?
刚开始 弄timequest,还望给讲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