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写的程序,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4-07-06):
#include <stdio.h>

int fun(int *temp,int i)
{       int num[9];
        while(i--)
        {
                switch(*temp)
                {       case 1 :num[0]++;
                        case 2 :num[1]++;
                        case 3 :num[2]++;
                        case 4 :num[3]++;
                        case 5 :num[4]++;
                        case 6 :num[5]++;
                        case 7 :num[6]++;
                        case 8 :num[7]++;
                        case 9 :num[8]++;
                        default:printf("error!");
                }
        }
        return (num[9]);
}

void main()
{
        int i = 0;
        int temp[100];
        int num[9];
        do
        {
                scanf("%d",temp+i);
                i++
        }
        while(temp[i-1]!=0);
        num[9] = fun(temp[],i);
        for(i=0;i<9;i++)
        {
                printf("%d: %d",i+1,num[i]);
        }
}

网友:
i++没分号

网友:
LZ需要一个自动提示错误的编辑器。

网友:
case没有break,return的num[9]没有赋值。

网友:
return (num[8]); 才对

网友:
num[8] = fun(temp,i);

网友:
定义的是int num[9],下标从0开始,哪来的num[9] ?

数组下标越界错

网友:
找错大合集啊  我加一个 数组没初始化

网友:
数组名称只是个标号而已,不可以为整个数组传值的。

网友:
你这种应用只有通过函数参数把num数组传入函数体,在函数体内填充它,然后退出函数即可

网友:
mark mark,面试专用题

网友:
楼主应该是在自学吧?

网友:
是在自学,还是面试题呀

网友:
问题:
1. 数组未初始化
2. i++缺少分号
3. fun(temp[],i),这里可以传数组的地址,也可以是数组元素的地址,但是传的终究要是地址
4. int  num[9]未初始化
5.  return (num[9]); 越界访问
6.  num[9] = fun(temp[],i); 同样越界

其次,你应该说明这个程序的作用,这个程序是要检测输入数据中 数字0-9的数目么,那就还有逻辑错误了

网友:
总的来说, lz对数组的传递存在一些认识误区. 数组是不可以整体拷贝传递的, 通常传递数组首地址(指针). 交给另一方通过指针读写

楼主:
罗列下你们找到的BUG,然后看看对比看看吧

网友A:
*** Error 太多,多得编译器自动死机,请重新启动计算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 Error 太多,多得编译器自动死机,请重新启动计算机!!

网友:
没看出来和Linux有啥关系,这是在展示C语言的坏风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