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助啊我现在想做一个架子,但是不知道流程啊

楼主(2014-07-06):
我最近在参加一个比赛  但是需要一个底座来固定摄像头  这个是官方给的视频  里面用剪头指向的那个金属座他们是不卖的  我想知道这个东西自己做的话 用什么软件画图纸 交到哪里可以给我们做啊

求助啊 啊

网友:
飞思卡尔??

网友A:
1、自己磨
2、上淘宝找
3、自己或找人画了再找人加工,软件嘛solidworks什么的都可以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自己磨
2、上淘宝找
3、自己或找人画了再找人加工,软件嘛solidworks什么的都可以画的 ...

我想自己做   哦  如果用哪种软件做的话  做完了把什么格式的文件交到哪家工厂可以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自己做   哦  如果用哪种软件做的话  做完了把什么格式的文件交到哪家工厂可以做啊 ...

机械我也不是很懂 找你们学校的机械学院帮忙吧 某宝上有 自己搜 他们要啥格式就给啥格式 不过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我也不是很懂 找你们学校的机械学院帮忙吧 某宝上有 自己搜 他们要啥格式就给啥格式 不过不便宜

嗯  只能这样了  谢谢啊

网友:
CAD 出图。 然后就能做。不过最好还是买。在这种事情上费时间不划算。

网友(2014-08-31):
找机械系的,分分钟就能解决

网友:
飞思卡尔智能车吧?摄像头组的?那个底座是固定碳纤维杆的吧。solidworks分分钟就能出来,然后拿去加工就行

网友:
现在很多加工厂直接接受solidworks的文件。保险点的话再转一份CAD的文件

网友:
做个CAD图 用激光切割一个不锈钢不可以了 是平面的话就可以

网友:
补充下 这个好像太小了 可能别人不会给你用激光割

网友:
我们学校有工程训练中心,里面有20台左右小的,三台超贵的逆向打印机,用soildwork或proe画好三维图选好格式储存,直接用机器能打印出来,精确度可以,

网友:
还是找机械的比较好,自己不懂画了加工出来多半是废品。

网友:
自己淘跟碳纤维杆,加点金属片拿哥俩好粘一下就欧了,这么小的活哪个加工厂给你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