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V9.52显示注册成功,代码还是受限制

楼主(2014-07-06):
        情况是这样的,好久没用过51,之前用的还是V3版本的,最近要用到51,就下载了Keil C51V9.52,和KEIL MDK 4.72A 共用一个图标,但是分了两个文件夹安装,也改了TOOLS.INI,   51程序和 MDK 程序都能识别,不报错打开, 可是51代码受限制,MDK 代码不受限,试了N个版本的注册机,还是不行,我看有人说有的注册机不行,又能用的注册机,或者解决办法的,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显示受限制

网友:
用Keil uV4的注册机试试看

网友A:
win7系统必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注册才可以成功.

网友:
3楼正解。ps:不建议在win8下做开发,win7 x64已经很好了

网友B:
注册的,包括C51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系统必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注册才可以成功.

是以管理员身份打开KEIL  然后注册的要不然根本注册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册的,包括C51的了吗。

都注册了,我是而且keil里面也显示   注册成功了,就是还是代码限制,上面截图一样的

网友:
删了重新注册试试, 我的也是9.52,没问题

网友:
把工程中的OBJ文件夹全删除。。在编译

网友:
没问题的啦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把卸载了,先安装KEILC51 就立刻破解,然后再安装MDK  在破解,然后改TOOLS.INI  就没有问题了,  谢谢各位  热心的朋友啊

网友:
昨天刚安装成功了,WIN7下以管理员的身份打开   注册机